[导评] 金士顿DTMAXA写入速度60M,这盘的直写性能比我想象中的低得多

楼主(2025-04-06):
金士顿DTMax-A口,256G版本,一次性写入二百个G的文件,速度从一开始直接掉到60M,如果是小文件则不会,同一usb接口可以跑到400m。这盘的直写性能比我想象中的低得多。

网友:
一直不认为    某某能有多厉害

网友:
对于金士顿来说,这个性能已经很好了。

网友:
见到0的好几秒的飘过

网友:
SM2320+小容量tlc,只有塑料壳,还不是直写固件
这配置有点幽默

网友:
有没有公开的直写固件……重新刷个直写固件

网友:
前面就是打鸡血

网友:
缓外写入速度没掉到20已经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