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手电钻开关拆解

楼主(2025-04-06):
开关分解图

网友:
这是什么电路啊?

网友:
这个手电钻是高压的还是低压的?感觉是可控硅调压方式调转速的

网友:
以前也拆过几只,就是爪子容易坏。

网友:
第一次见到带电路板的开关。

网友:
这个应该是按压调速款开关

网友:
这个是pwm控制mos管调速的

网友:
应该是调速电动工具上使用的

网友:
塑料壳上开个洞
往里面喷点WD40 ,专治开关不灵活

网友:
既然拆开了就多拍一些细节图片

网友:
电路板的反面是咋样的?

网友:
做工用料都实在,值得折腾。

网友:
第一次见到带电路板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