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银湖气泵SL-2800

楼主(2025-04-06):
2档开关

出气口

2脚插头

软胶减震

内部

线圈,皮碗

END

网友:
交流气泵都差不多是这样

网友:
嗡嗡嗡,震动大,烦人点,气量也大,省电

网友:
这种结构的很耐用

网友:
这种气泵里面有两个膜片,膜片坏了就没用了。

网友:
真简单啊,只能算玩具级别吧。

网友:
养鱼充氧泵,我还以为车用打气泵呢,哈哈哈

网友:
我见最多的是双缸,但这个是单缸的。

网友:
我以前也花了几十元买了一个氧气泵,后来不养金鱼了连金鱼缸一起卖给收废品只给了十元。

网友:
结构简单,鱼缸增氧用着方 便

网友:
养还得这种气泵,那种电机泵太容易坏

网友:
简单实用,寿命就看皮碗的质量了

网友:
仿佛听到了嗡嗡的声音

网友:
这个气泵的内部基本上都是橡胶材料,不能见油,不然坏的快

网友:
震动的声音有点大,用类似一个血压计里的小气泵做过一个,降点电压充氧是几乎没有声音

网友:
感觉这类气泵除了外壳不一样里面都差不多。

网友:
这难道是隔膜泵?

网友:
嗡嗡作响的电机

网友:
220v交流的,就一个电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