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如何吧摄影的微型云台转接到M8的螺纹上

楼主(2025-04-06):
如何吧摄影的微型云台转接到M8的螺纹上,这是我前几天遇到的问题

我的桌子上夹着一个可调支架,原来是干什么的忘记了,但是头部是一个M8的螺丝用于挂载

以前我用胶简单粗暴的粘了一个小塑料云台上去。不过塑料云台质量不行,现在不能用了

琢磨着还是弄个摄影通用的1/4螺丝比较省心,这样我的运动相机小配件也可以直接装在上面。
问题就是如何吧8毫米螺纹转换为1/4的螺纹。
于是准备了这些东西:一个M8的大螺母,一个1/4的螺丝,一个旧云台上拆下来的小底座。目的就是把正上方的小金属云台装上去。

过去这个工作难度不小,不过有了3D打印机,打印一个一边六角孔,一边圆孔的圆柱体就行
打火机分别加热铜螺母和螺丝,热压进3D打印的圆柱就行了

安装完成,效果不错

放到过去我能想到的最简单的加工方法就是车床+丝锥板牙,这个就不是大多数人在家能完成的了。
视频链接

网友:
我记得以前锌铁自来水管是怎么攻丝?好像家用摆的下吧!

网友:
淘宝买转接头。

网友:
以前见过这种转接螺丝

网友A:
你这个打印件可以翻90度可能更好,强度不够加墙,甚至在画图的时候在实体内部加圆柱或者贯穿空心圆柱,然后用打印长条塞进去加强

网友B:
是我就电焊机焊起来

网友C:
使用AB胶或者铸工胶直接粘牢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打印件可以翻90度可能更好,强度不够加墙,甚至在画图的时候在实体内部加圆柱或者贯穿空心圆柱,然后 ...

应该这样强度更高,这样拉力都是在顺纹方向,如果转90的话分层在横截面不结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AB胶或者铸工胶直接粘牢就好

之前的那个就是直接AB胶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我就电焊机焊起来

没那个条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这样强度更高,这样拉力都是在顺纹方向,如果转90的话分层在横截面不结实了 ...

petg强度足够的,给5层墙厚,最高可到几十斤的承重,也可中间打孔插加强筋

网友:
云台、相机、水平仪之类的,都是标准件,有专用的转接头,包邮也不过一块多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