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如何屏蔽吸血客户端?

楼主(2025-04-06):
封禁IP或某种特定客户端,怕误伤。不封吧,对不起老老实实守规矩的。有什么好的封禁规则?
遇到的这种吸血行为的无一例外都是东大IP。。。说好的5000年传统美德呢?

网友A:
不是常用的特定客服端多数是那些跑CDN的在用
想精准屏蔽?PT都有人上报假数据呢

网友B:
美德都被老外学走了,剩下的都是贪小便宜的主

问题倒是也好解决,找一个支持分享率自动截停的下载端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常用的特定客服端多数是那些跑CDN的在用
想精准屏蔽?PT都有人上报假数据呢 ...

真是很少见的客户端倒是随便封,反正普通人也不会用,或者象迅雷这种封了也没心理负担,正经人会用迅雷?现在一些吸血客户端都伪装成常用的客户端搞转口贸易,这就很难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德都被老外学走了,剩下的都是贪小便宜的主

问题倒是也好解决,找一个支持分享率自动截停的下载端就好了 ...

没用,不管你分享率设置多少,上传多少基本都被吸血鬼吸了,几乎阻断了普通用户之间的正常分享,典型传统美德之吃饭砸锅。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很少见的客户端倒是随便封,反正普通人也不会用,或者象迅雷这种封了也没心理负担,正经人会用迅雷? ...

那是没办法的,要么就去GITHUB找那些IP库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不管你分享率设置多少,上传多少基本都被吸血鬼吸了,几乎阻断了普通用户之间的正常分享,典型传统 ...

比特彗星就支持比例截停,你也可以设置上传速度100KB左右,死活也吸不太动,当然还有个方法是开启V2协议和强制加密,能干掉绝大多数吸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