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S350电源发热元件竟然是低压磁环滤波电感!

楼主(2025-04-06):
明纬S350 这几天鼓捣之中,发现这个S350-24的全桥没有散热片 以前拆过的 都是铝片散热,为了长期使用 加了个散热片。在基本满负荷下 试了试 半小时,风扇几分钟转几下 。然后打开 用原始手指热接触生物温度感应神经元 直接试了  发现 全桥并不太热,  功率管其次,低压整流管又热一点,其次是变压器  最高的竟然是 低压磁环滤波电感。厂家把热敏电阻放的位置 看了的确是有道理的,我一直以为是功率管或者整流管最热哪  颠覆我的以为

添加的全桥散热片

没有负荷,最土的方法 放冷水里  能坚持一刻钟 感觉再用  就开锅了

基本 满功率了

楼主:
帮我看看 是不是正品 明纬,主要是少了全桥散热片,NTC在全桥前面 不是网上的 在大电容附近,保险管也是焊接的。有些旧的明纬  外壳有刻印商标  保险管带座  这些我的这个都没。唯一放心的是 电压稳定 满负荷也挺稳定  功率管比想象的温度低

网友:
有个杂牌494,120w好像,正在考虑改不改可调,想改0-30或者0-50v

网友A:
这个不能简单的说是滤波电感,应该称储能电感,带载时发热是比较严重的

网友:
从变压器和输出电容看,不像真的

网友:
磁环电感确实发热厉害,有个开关电源用的磁环电感后号称10A,3A时就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能简单的说是滤波电感,应该称储能电感,带载时发热是比较严重的

开关电路在高压,L1就是单纯滤波高频,感觉-这个电感L1的确没有参与开源电源工作,我觉得不是储能电感,职能就是滤波。欢迎指正

网友:
实践出真知呀!!!

网友:
感觉这个电源不像明纬的风格,我印象中正宗的全桥是有散热片的,开关变压器也有区别

网友:
见识过很多种电源的布局拆解
楼主这种电源是连国标功率因素补偿的基本要求都不符合,要么产品太老,要么是假冒

对于有源功率因素补偿电路的高压侧整流桥,是需要带散热片的
对于无源或者不带功率因素补偿的,均不需要加散热片

网友:
全铝合金包裹,散热应该够了

网友B:
这个是正激的储能磁环,不是滤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正激的储能磁环,不是滤波的。

两位朋友都这样说 肯定你们是对的。哪是我连基本的都不懂了   还得再看看书 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我看看 是不是正品 明纬,主要是少了全桥散热片,NTC在全桥前面 不是网上的 在大电容附近,保险管也是焊 ...

看可调电阻黄色,就是假的,真的是那种透明白色的,你看看其他的真品拆机照片

网友:
应该是假货,电阻电容品牌这么杂。而且这个方案也很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我看看 是不是正品 明纬,主要是少了全桥散热片,NTC在全桥前面 不是网上的 在大电容附近,保险管也是焊 ...

一眼假我昨天刚被闲鱼上了一课跟这个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正激的储能磁环,不是滤波的。

估计好多人没接触过正激,都是反激的理念。

网友:
假的,看电感就知道,板子也不对

网友C:
看这个是不是真的,没有枣红电容,没有小方块变压器,应该是正激的不是半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这个是不是真的,没有枣红电容,没有小方块变压器,应该是正激的不是半桥的 ...

你这个是正品,不是半桥结构,应该都不是一个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