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hx5321电源芯片电源怎么修理?找芯片,找替代

楼主(2025-04-06):
炸了!求渠道,求资料,求实物

网友A:
虚长这么大,首见修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虚长这么大,首见修芯片……

厉害人物多的是首先他需要光刻机

网友:
没有芯片资料没有替代就找一个万能模块,用带反馈款和原来电路形成闭环基本能完成修复.

网友:
楼主不妨将这个芯片的外围电路画出来。

网友:
看看原来的电路,应该有代用品。

网友:
求板子照片。

网友:
看看外围元件,分析电路,确定用什么芯片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