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铃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5-04-06):
台铃充电器朋友说插电一下子就爆了,拆看一下,防水的,只能撬掉防水胶,还好胶没那么硬,胶清理完,

发现电感的脚炸糊了,查了一下电源芯片没短路,应该是不会坏,用的是TOP262EN芯片。还有电路板焊锡都有虚焊的,补后,插电电源灯亮了。

网友:
扣胶需要耐心,幸亏修好了

网友:
我也修过一款这种充电器,除了胶之后试机就OK了,后来怎么试都是 OK的.

网友:
很小巧,12AH

网友A:
现在许多充电器灌胶,给维修添了麻烦

网友:
灌胶的竟能修好了,不简单

网友:
灌那种带小石子的,非常不好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许多充电器灌胶,给维修添了麻烦

防潮防尘,我买过没灌胶的充电器,电动车充电的地方很潮湿,用了半年就坏了,里面很多元件的脚锈断了

网友:
灌胶的不好修呀!!!

网友:
灌胶的充电器,成本高,价格贵点。修起来麻烦。

网友:
质量算可以的电源

网友B:
灌胶的往往虚焊很多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我用的恒宝,电池没鼓过,充电器没坏过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脱焊的很多,都是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灌胶的往往虚焊很多

确实这样,管教还有个不好的地方,扣胶的时候容易把贴片元件扣坏,或者扣出来隐形的毛病

网友:
品牌充电器。

网友:
西普尔代工的 还行

网友:
灌胶的基本就是不让人修的

网友:
这个用料算很好的电动车充电器了

网友:
感觉灌胶的充电器故障也挺多的,虽然能防水防振同时也保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