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更换窗帘杆固定螺丝塑料膨胀管

楼主(2025-04-06):
使用了十多年的窗帘杆固定螺丝突然脱落好几根,检查发现是固定螺丝的塑料膨胀管老化导致的,买了些新的更换上去也不知道能用多久。也许用不锈钢材质的膨胀螺栓会耐用很多。

网友A:
用白的带刺的那种好用  或者用慧鱼的就是价格太贵

网友B:
老式的粉灰墙强度不够,晃动久了塑料膨胀管也卡不住,试试往孔里塞几个细短木棒(牙签、棉签棒之类)的,配合塑料膨胀管,会牢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白的带刺的那种好用  或者用慧鱼的就是价格太贵

我好像也有几个这种塑料膨胀管但是数量不够,以后我想改成不锈钢材质的膨胀螺栓。

网友C:
收藏了,备用。塑料涨丝,会有老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式的粉灰墙强度不够,晃动久了塑料膨胀管也卡不住,试试往孔里塞几个细短木棒(牙签、棉签棒之类)的,配 ...

钻孔倒是没有问题,新膨胀管要用锤子敲进去还是挺牢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藏了,备用。塑料涨丝,会有老化的

是的,不过一般应该也能用十多年。

网友:
一般这个部位用质地坚硬的木楔子打入钻出的孔,再上螺丝钉。

网友:
用地板的膨胀螺丝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式的粉灰墙强度不够,晃动久了塑料膨胀管也卡不住,试试往孔里塞几个细短木棒(牙签、棉签棒之类)的,配 ...

+1,是这个理,要打深点...

二○二五年四月六日

网友:
塞几个牙签,然后在来几滴502胶水,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刚刚结实

网友:
看这种塑料膨胀管颜色灰暗,是质量最差的。

网友:
第一次见到有老化的情况

自家用还是用镀锌的吧

网友:
干燥的地方还是用木头的用的住

网友:
用过白色带到刺的,还没见过塑料老化的。

网友D:
用尼龙材料的,不要用PP胶的,切记。

网友:
这种不好用,买白色带刺的,非常好用。

网友E:
用木头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尼龙材料的,不要用PP胶的,切记。

不知道如何区分是啥材质的,网上一样的图片有号称是尼龙也有叫塑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木头的比较好

我住的地方靠近海边空气比较潮湿不适合用木头材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