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另辟蹊径,给个期限,“禁止”Win10/Win11系统自动更新

楼主(2025-04-06):
相信很多人都对windows系统的自动更新又爱又恨,想禁用操作很繁琐还有风险。在网上冲浪,无意中看到了这个办法,操作非常简单。

手工操作,打开注册表,添加表值:
1、Win键+R运行,输入regedit;2、打开注册表编辑器,依次进入以下路径 “计算机\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Update\UX\Settings”;3、在Settings项中,新建DWORD(32位)值(D),重命名为“FlightSettingsMaxPauseDays”;4、双击修改过的命名项,修改基数设为十进制,修改数值数据是“暂停更新的天数”,可以修改为9999。

更简单的方法:
在CMD命令窗口中,粘贴并运行以下命令: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Update\UX\Settings" /v FlightSettingsMaxPauseDays /t reg_dword /d 9999 /f

代码D后面的数值同样是暂停更新的天数。

打开windows更新,将暂停更新截至日期设置为2052年,也就相当于禁用自动更新了

想更新也可以随时点击继续更新

不影响微软应用商店正常访问使用,可以随身继续更新。另外本方法还没有经过后续验证,也可能会随着微软的某个更新检测被恢复设置,以后看情况再更新。

网友:
[url=home.php?mod=space&uid=1170495]@echo[/url] off
:menu
cls
echo 请选择功能:
echo 1. 暂停更新至2053年
echo 2. 恢复更新
set /p choice=请输入选项(1或2):

if "%choice%"=="1" (
call :pause_updates
) else if "%choice%"=="2" (
call :resume_updates
) else (
echo 无效的选项,请重新输入。
timeout /t 2 >nul
goto menu
)

pause
exit

:pause_updates
echo 暂停更新...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Update\UX\Settings" /v "FlightSettingsMaxPauseDays" /t REG_DWORD /d 7152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Update\UX\Settings" /v "PauseFeatureUpdatesStartTime" /t REG_SZ /d "2023-07-07T10:00:52Z"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Update\UX\Settings" /v "PauseFeatureUpdatesEndTime" /t REG_SZ /d "2053-09-05T09:59:52Z"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Update\UX\Settings" /v "PauseQualityUpdatesStartTime" /t REG_SZ /d "2023-07-07T10:00:52Z"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Update\UX\Settings" /v "PauseQualityUpdatesEndTime" /t REG_SZ /d "2053-09-05T09:59:52Z"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Update\UX\Settings" /v "PauseUpdatesStartTime" /t REG_SZ /d "2023-07-07T09:59:52Z"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Update\UX\Settings" /v "PauseUpdatesExpiryTime" /t REG_SZ /d "2053-09-05T09:59:52Z" /f
echo 更新已暂停。
timeout /t 2 >nul
goto :eof

:resume_updates
echo 恢复默认...
reg delet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Update\UX\Settings" /v "FlightSettingsMaxPauseDays" /f
reg delet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Update\UX\Settings" /v "PauseFeatureUpdatesStartTime" /f
reg delet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Update\UX\Settings" /v "PauseFeatureUpdatesEndTime" /f
reg delet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Update\UX\Settings" /v "PauseQualityUpdatesStartTime" /f
reg delet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Update\UX\Settings" /v "PauseQualityUpdatesEndTime" /f
reg delet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Update\UX\Settings" /v "PauseUpdatesStartTime" /f
reg delet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Update\UX\Settings" /v "PauseUpdatesExpiryTime" /f
echo 已恢复默认设置。
timeout /t 2 >nul
goto :eof

网友:
用WindowsUpdateBlocker,有防死灰复燃功能,不用这个功能,是有风险偷偷恢复的

网友:
禁止的时效

网友:
终于找到解决的办法了,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好像用组策略可以永久关闭

网友:
老自动安装那个易升,win10平板本来就是8350的U,还更新越搞越慢,删了会自动安装

我只搞过小米5s的自动更新,据说不能卸载或者停用系统更新不然卡米,但是每天通知更新,我就把系统版本修改了,加一位数,点检查更新也是已是最新版本,再也不是每天不断弹更新了

网友A:
这是BAT批处理代码吗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BAT批处理代码吗

嗯,是的,搞个文本,复制进去,改扩展名bat以后运行

网友B:
我也改了,W10和W11改注册表有区别,网上也有教程

网友C:
从来没有禁用过系统的自动更新,只要系统有更新就让它更新,也没有碰到过网上说的由于更新带来的bug。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从来没有禁用过系统的自动更新,只要系统有更新就让它更新,也没有碰到过网上说的由于更新带来的bug。 ...

其实他更新最恶心得地方在于不管你当前干啥,就给你自动关机更新,比如你挂机下载,或者挂机跑某些程序,只要更新时间到了你不手动点推迟他就自动关机,某些需要长时间挂机执行的任务,或者关机会出大事的东西,突然来个更新,你说气不气人

网友:
WIN10不会再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改了,W10和W11改注册表有区别,网上也有教程

实测本方法在Win11系统下也有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其实他更新最恶心得地方在于不管你当前干啥,就给你自动关机更新,比如你挂机下载,或者挂机跑某些程序, ...

我从来没有碰到过更新后不通知直接关机重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从来没有碰到过更新后不通知直接关机重启。

不是不通知,你看清楚,是你的电脑在挂机,人肯定不在的,他通知了,需要你手动点推迟,如果你不点推迟,到点了就会自动关机更新,你挂机下载小姐姐,一挂一整天,还有远程服务器电脑,这些都没人时时盯着看,鬼去给你点推迟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不通知,你看清楚,是你的电脑在挂机,人肯定不在的,他通知了,需要你手动点推迟,如果你不点推迟, ...

你说的真没碰到过,这个是办公的一台电脑,白天晚上从不关机,右下角1的地方提示Windows有更新让重启,这个提示已经很多天了,如果不打开窗口,手动点击“立即重新启动”,那么这台电脑右下角一直就这么显示一个提示,但是不会自动关机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