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安卓手机是否也有BIOS,如何进入手机的BIOS?

楼主(2025-04-06):
BIOS(Basic Input/Output System,基本输入输出系统)是计算机启动时首先运行的固件。它的主要任务是启动计算机硬件并加载操作系统。BIOS通常在主板的ROM芯片上,提供了一系列的硬件设置和自检(POST)功能。
在BIOS启动过程中,系统会执行以下步骤:
  • 自检:检测硬件的基本功能,包括CPU、内存、硬盘等。
  • 硬件初始化:对硬件进行初始化,准备好系统运行所需的环境。
  • 加载Bootloader:找到合适的启动设备(如硬盘、U盘等),并将控制权交给Bootloader。

安卓手机都是有fastboot的,不过fastboot是bootloader,不是BIOS,

如何才能进入手机的BIOS呢?

网友:
讲解的很到位连我这个小白也明白是啥意思

网友A:
这东西现在是集成在SoC里,默认一个初始化引导功能,启动的时候直接运行BL,你就当这是个单片机

网友B:
这和是否安卓无关,x86安卓,一样是bios引导的

arm的一般是u-boot, 但系统配置不在u-boot里,而是在一个文件里,所以中断uboot ,也不能配置啥参数, 只能选择下一步启动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现在是集成在SoC里,默认一个初始化引导功能,启动的时候直接运行BL,你就当这是个单片机 ...

手机的BIOS界面没法进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和是否安卓无关,x86安卓,一样是bios引导的

arm的一般是u-boot, 但系统配置不在u-boot里,而是在一个文 ...

bios先加载bootloader,再由bootloader引导系统啊

网友:
手机要BIOS啥用?Soc有点代码,作用应该是从flash搬运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的BIOS界面没法进入么?

不是传统的BIOS肯定无法单独配置,最多就是REC那边改改

网友:
应该是在soc里有段启动代码跳转到闪存的bootloader。bootloader就相当于bios,bootloader完成自检。bootloader大部分功能为隐藏状态,普通人无法查看修改。
bootloader坏了,手机就成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