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5G随身wifi研究 实锤js可以限速

楼主(2025-04-06):
上结论,不如买个二手手机开热点

首先连接adb,发现有如下配置文件,flowcfg一看就是流控,然后还有个备份防止修改或删除,commcfg是配置文件,这两个配置不管是adb修改还是ssh修改重启后都会还原,怎么做到的暂时还不知道

flowcfg配置如下,能清楚地看到为每一个esim都配置了规则,所谓的三网通就是多个esim

commoncfg配置文件,可以看到js的服务器IP

试过hosts屏蔽不管用,js的服务器仍然能ping通

iptables屏蔽仍然不管用,添加规则后查看仍然没有规则

结论:都是套路,还不如买个二手5G手机开热点

网友:
这个结论我也是一样的想法哈哈

网友:
可能不限速吗?

网友:
都#了还不能提替换它的文件吗?,对比一下两个文件是不是一样,如果一样先替换备份那个后缀,再替换另外一个,一般来说可以通过hos转移到本地不存在的IP实现屏蔽

网友:
联网还原设置?

网友:
这东西靠运气,

我是用流量很少的人,一个月用不掉10G的那种。

24年初,看到铺天盖地的随身wifi的推广,随手2.98元买了一个(其实是想拆电池用,这电池买至少15块包邮),到手套餐也不是宣传的那样,就问客服,客服给了个蜜道,好用。

赶紧让身边的同事买齐,转眼就有几十个人买,然后有的密道就失效了。

我总共买了5个(不到20块钱),到目前还有2个有用。每个月定期充值1毛10G,9毛100G,1.9元300G这几个,已经充到2027年中了。

测速还是一如既往的40M左右。

网友:
正常啊。他们的权限还是很大的。

网友(2025-05-13):
刷个机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