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普通玻璃对光伏板影响大吗?

楼主(2025-04-06):
闲着也是闲着,测试一下呗,虽不严谨,但也大差不差。

先将光伏板放在封闭阳台外面,正面对着太阳直射:

开路电压8.29v;

短路电流1.012A;

再把光伏板放在阳台内,也正面对着太阳直射,就隔一层8mm厚的普通玻璃,再无其它物体遮挡;

开路电压8.02v,下降不多;

短路电流0.446A,减小了一大半。

区别这么大吗?普通玻璃遮挡住了什么光线呢?紫外?红外?

网友A:
肯定有影响,不然为啥光伏板表层都那么薄,至于原因估计得研究一下光伏发电原理了...

二○二五年四月六日

网友:
普通玻璃主要隔绝的是紫外线。

网友B:
肯定有影响,看了你的数值明白了

网友C:
角度影响最大,两次对比不一定角度没变化

网友D:
散射和折射掉了大概一半吧,紧贴玻璃的话可以减少二次玻璃的折射,一般的太阳能板表面玻璃是凹凸不平的状态,能尽量的减少折射!

网友E:
玻璃影响大,我自己也做过测试,最好是露台摆放对准太阳照射,这样发电效率最高

网友F:
那如果脏了影响应该更大吧,

网友:
折射、反射、散射加衰减,损耗很大,如果还有金属护栏,那就损耗更加大。

网友:
为爱发电

网友:
折射、反射、散射加衰减,损耗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影响,不然为啥光伏板表层都那么薄,至于原因估计得研究一下光伏发电原理了...

是啊,只是没想到影响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有影响,看了你的数值明白了

影响一大半,看来得装在外墙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角度影响最大,两次对比不一定角度没变化

两次测量都是将光伏板摆动到最大值时量的,所以角度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散射和折射掉了大概一半吧,紧贴玻璃的话可以减少二次玻璃的折射,一般的太阳能板表面玻璃是凹凸不平的状态 ...

有道理,凹凸不平会为会是为了聚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玻璃影响大,我自己也做过测试,最好是露台摆放对准太阳照射,这样发电效率最高 ...

我也是摆准对太阳直射,只是隔层玻璃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如果脏了影响应该更大吧,

对对,玻璃不是太干净,有一段时间没擦了,估计这个影响也很大。

网友:
玻璃的折射散射会有点影响,主要还是会产生偏振光效应影响最大了,你戴偏振光镜片看玻璃就有感觉了,影响很大的!

网友:
普通玻璃能阻挡大部分紫外线

网友:
玻璃挡紫外线,阳光主要能量来自紫外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