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地骑车最高速度,刹车距离多长比较保险?

楼主(2025-04-06):
骑车到较快速度后,

前后刹车同时刹住,还要滑行10多米才能停车,
这个刹车距离是不是有点长?
各位自行车的平时刹车距离是多少米?

网友A:
这得看什么车,车胎比较粗的山地自行车,配合油碟刹车,刹车到底能把人甩出去

网友:
刹车距离随着车况的改变也会改变,应形成良好的行车意识,提前预判提前减免,避免急刹的情况出现。

网友:
平地最高速度时还是提前预判缓刹车保险,急刹大概率要摔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看什么车,车胎比较粗的山地自行车,配合油碟刹车,刹车到底能把人甩出去 ...

油碟的刹车效果是否比线刹好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碟的刹车效果是否比线刹好很多?

好太多了,第一次试骑一辆三千多油碟版自行车,车架车座都挺高,在院子里骑的很慢,轻轻捏了一下刹车就把自己摔了,印象老深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油碟的刹车效果是否比线刹好很多?

好的线刹不一定比油刹差,像有名的BB5   BB7也是不错的,油刹刹车手感更好而已,但是维护维修相对麻烦。更换来令片是操作不当回漏油。线刹相对维护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线刹不一定比油刹差,像有名的BB5   BB7也是不错的,油刹刹车手感更好而已,但是维护维修相对麻烦。 ...

你给车子换过来令片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给车子换过来令片么?

我换过,拼多多买的,快两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给车子换过来令片么?

换过,不会换就去车行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过,不会换就去车行换

你的刹车器很容易拆开么?

我用扳手怎么拆不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刹车器很容易拆开么?

我用扳手怎么拆不开

用的劲太小,老自行车时间长了就不好拆,只要方向对了使点劲就搞定了。不过要看啥部位,有些地方螺纹是反的,不过碟刹夹持器的固定螺纹方向应该是常规的。来令片是消耗品,这么多年估计早就不能用改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换过,拼多多买的,快两年了

我的来令片是方形的,
你是先把来令片拆下,测尺寸再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过,不会换就去车行换

主要刹车器拆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劲太小,老自行车时间长了就不好拆,只要方向对了使点劲就搞定了。不过要看啥部位,有些地方螺纹是反 ...

你把螺丝装回去的时候,上螺丝胶了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把螺丝装回去的时候,上螺丝胶了么?

有固定胶就上点,没有就不上了,不过自行车隔段时间就把螺丝进一下,长时间螺丝松动会把螺纹搞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固定胶就上点,没有就不上了,不过自行车隔段时间就把螺丝进一下,长时间螺丝松动会把螺纹搞坏 ...

隔段时间就把螺丝进一下,是所有螺丝都拧一下么

网友:
哈哈
这个问题就和驾驶汽车里面提到的跟车安全距离一样,只要不出事儿,就是安全距离,只要出了事儿,你三百米都不叫安全距离

您这个问题也一样,只要能安全平稳的停住,就是保险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隔段时间就把螺丝进一下,是所有螺丝都拧一下么

当然是所有需要紧固的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所有需要紧固的螺丝

你一般多久紧固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