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没有梅花批头推荐啊,根均价20以下的

楼主(2025-04-06):
t8以下的批头,世达派浦什么的拧变形了一堆,威塞尔和pb一根40又太贵抗冲击又都是t10甚至t15最小

网友A:
普通十字一字咸鱼淘些米沃琪,,上次买的得伟好像假的。拧变形是电工做重活啊,,没用过好东西,,就淘些米沃琪二手玩玩。

网友B:
梅花螺丝刀用过数控刀片配套的,例如山特维克等牌子,感觉强度很高,看淘宝上也不贵,十几元一个,可以买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十字一字咸鱼淘些米沃琪,,上次买的得伟好像假的。拧变形是电工做重活啊,,没用过好东西,,就淘些米 ...

米沃奇都是冲击批,最小的都有t1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梅花螺丝刀用过数控刀片配套的,例如山特维克等牌子,感觉强度很高,看淘宝上也不贵,十几元一个,可以买来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十字一字咸鱼淘些米沃琪,,上次买的得伟好像假的。拧变形是电工做重活啊,,没用过好东西,,就淘些米 ...

冲击批个人用过最好用的就是威汉的终结者ty形批头,7粒100除了连着钻一起摔地上断的一根没打断过

楼主:
顶一下,山特居然是wera代工

网友C:
T8头 很细了吧,还要用冲击?普通模式达到拧紧要求吗?

网友:
买过个seals牌的,质量非常好。

网友:
T8以下的需要冲击吗?要么螺丝断要么刀头断。拼多多日本OEIS10件套45元,手动用着很好,不知道冲击怎么样。

网友:
这种规格披头,抗冲击就不要想了,手动都得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T8头 很细了吧,还要用冲击?普通模式达到拧紧要求吗?

没表达好,是说有抗冲击的批头都是至少t10

楼主:
找到合适的了,波顿钥匙扳手有t678910,15,20,15的一款,90米
凭着陪我好久没坏的波顿内六角买了看看

网友:
有朋友到国外的,,还是外国带些正中回来。。国内假货多,还有就是到咸鱼淘淘,,好不好看运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合适的了,波顿钥匙扳手有t678910,15,20,15的一款,90米
凭着陪我好久没坏的波顿内六角买了看看 ...

波顿的内六角扳手好像不怎么样啊,我所在公司工程部经理去美国出差,带回来两套波顿内六角,给了我一套,如图。一次我出差交马扎克机床,需要拆卸机床钣金,用了波顿这个内六角扳手,不但螺钉丝毫未动,六角头却整圆了,用马扎克机床配套的内六角扳手就可以轻易拆下来。觉得波顿内六角扳手撑死了就是一大路货。你觉得好用,可能是你没遇到硬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顿的内六角扳手好像不怎么样啊,我所在公司工程部经理去美国出差,带回来两套波顿内六角,给了我一套, ...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倒是感觉比百利好用,除了3号扳手掉漆严重(加长彩色扳手)

网友(2025-06-04):
世达59731,抗冲击的。

网友:
不要求带孔的买米沃奇跟屎伟

网友:
试试威威的刚彩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