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锂电池休眠 唤醒以后 无法正常使用

楼主(2025-04-06):
如题,有两个相同的电池组。

博世的三芯锂电电池,三星20R电芯,手动唤醒电芯以后冲到4.2V 电压。
接上设备以后只能使用几秒钟,或者能使用低档位比较长时间地使用。万用表测试在12V以上。
感觉像是唤醒不充分的样子。有啥解决办法么?
把电放光以后再充一次?

网友A:
有电压但输出负载保护,我猜是电池要挂了,有条件测试一下内阻...

二○二五年四月六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压但输出负载保护,我猜是电池要挂了,有条件测试一下内阻...

目前正在使用智能充电器做防电。
话说这种深度充放电能救回电池么?

网友:
电池内阻太大了,和唤醒什么的无关

网友:
反复多充放几次看看,如果还不行就是电池废了。

网友:
感觉像是内阻太大,不能大电流放点。

网友B:
那不是休眠了 那是内部隔膜被晶枝刺穿微短路 发热造成气压超限顶安全阀了,顶回去虽然能充放电   内阻也是很大 容量也缩水严重  这样玩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休眠了 那是内部隔膜被晶枝刺穿微短路 发热造成气压超限顶安全阀了,顶回去虽然能充放电   内阻也是 ...

不是顶安全阀,就是接充电池唤醒了一下。
单独测没电压,接上充电器以后升压很快。到了4.0V左右进度缓慢。
没顶过安全阀。

网友:
睡过了,醒不来了,扔了重新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压但输出负载保护,我猜是电池要挂了,有条件测试一下内阻...

测试了一下,内粗基本都在65上下了,整组内阻190+,已废。

楼主:
感谢大家,已经不纠结了。
一百四十多,打黑10块博世12V电池。拆开全都是带平衡芯片的电路板的。6块三星20R,4块三洋大红袍
其中4块电芯到手正常工作,2块电芯休眠后唤醒正常工作。
剩余2组三星20R充电后掉电,内阻大。2组三洋大红袍是有电芯挂了。
这一单当初只是博2.0AH的是平衡芯片电路板的,已经回本且有赚。

网友C:
需要唤醒的基本都是废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唤醒的基本都是废电池了

未必,有的是只是放置的时间长了。
打黑回来唤醒成功的基本上有5-6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