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车载导航一体机,24针插口,求插针定义。

楼主(2025-04-06):
车载导航一体机,24针插口,求插针定义。想把他当视频播放器,播放U盘节目,学习用 ...。。。

淘宝搜到同款,雪佛兰新景程,卖家不知道改家用如何接线。

在主电容两端接12 V没有反应,应该还有点火线没接。

背面插针图 ,主板没有标识针脚定义 。

正面插针图 。

哪位懂的指点一下

网友A:
测一下F3、F28、D2、D?这四个元件和24针插座对应插脚是否有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F3、F28、D2、D?这四个元件和24针插座对应插脚是否有关联!

F3 保险是通往电容的正极,B2和F28通往电容的负极 ,我接的红色、黑色线就在这里 。
红线对应的脚。

网友:
用过的人也不一定知道,维修过的人应该知道,最好找说明书看看,一般说明书里会有图示说明

网友:
这个不好确定

网友:
买一个通用接线,通常商家明白

网友B:
车机有的需要解码什么1H模式啥的,这个也许还有ACC线

网友:
有说明书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机有的需要解码什么1H模式啥的,这个也许还有ACC线

没看出来哪个接口是ACC线 。

网友C:
找官方的汽车电路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官方的汽车电路图啊。

找了很久没找到

网友:
应该还有一个控制开关吧,电源好找

网友:
这个要查一查资料

网友:
这个我也有过类似的,这只是个显示屏,后面还有个主机,这是个通信口,单独点亮也没意义,要么换板子,要么自己有能力重新改电路和程序。

网友D:
找汽车的电路图啊

网友:
我也有一个带触摸的显示屏 接口多 无法开机  估计另外有控制器  价格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汽车的电路图啊

老款没找到 ,淘宝介绍和轩逸自带的主机一样。还有雪佛兰一款

网友E:
记得24针的定义是 视频输入输出的接口线
作用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记得24针的定义是 视频输入输出的接口线
作用不大的

没看到有别的接线端口 ,通电机器才能工作 ,没看到有电源输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