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大疆160瓦电源(PH4C160)

楼主(2025-04-06):
九安大电牛的电源以前没拆过
今天遇到一个大疆的17.4V9.2A充电器,就拆拆看

外壳比较扁平,比戴尔适配器还薄

2017年群光代工

绝大多数电源壳子超声波焊接,用台虎钳开壳,夹了几次中间鼓起来还没裂开,可能台虎钳的宽度比电源窄有关,沿着中缝,只夹上盖,从首尾两端各夹一次,终于开了一边缝,用撬棒划开
如开河蚌般只打开一边,另一边就不管了

终于取出内芯,打开屏蔽铝壳几乎填满了导热硅胶

看起来输出只有正负,没有检测极
无需像Surface电源那样加二极管诱骗输出
我打算改给SK150Pro供电
之前买的成品DC线太细
就找到索尼车充的输入线改

另一个条纹版是建兴150W电源,看起来输出线粗细差不多了

网友A:
DJ还是很舍得用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J还是很舍得用料的

六千多的无人机配的充电器
甲方提的要求应该比较高,
代工厂下料也就猛了

网友:
群光ODM的,用料杠杠的...

二○二五年四月六日

网友:
电压太低了做电源不太完美

网友B:
电烙铁使用起来比较好,功率足

网友:
堆料很多很满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烙铁使用起来比较好,功率足

我以为焊台内置电源的形状,
还是那种正方形的最好,
节约工作台面空间,
这类扁平长的电源太占面积了

网友:
刚好,可以换掉永速风扇的电源。。。。。谢谢分享

网友:
dji的用料不错,当然那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
钱给足了,做工用料自然不含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六千多的无人机配的充电器
甲方提的要求应该比较高,
代工厂下料也就猛了

一百五大洋出掉

然后几十搞个服务器电源怎么样

网友:
建兴那个粗一点也是塑料外皮,线芯是否更粗也未可知

网友C:
原来是撸的剪线电源,换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撸的剪线电源,换线。

准确的说,是今天去小区门口废品站卖本周攒的可回收物(牛奶桶和快递盒),卖得三元,直接在废品站一堆电子垃圾里挑的这个电源抵扣

网友:
填满导热硅胶的。

网友:
这一通胶灌的,看了个寂寞

网友:
大疆160瓦电源17.4V9.2A充电器有点虚标。

网友D:
做工不错,没大疆,这电压没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不错,没大疆,这电压没卵用

给sk150pro当输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