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厅想装一路监控,有一个想法,但自己又不懂,在这里求教一下兄弟们

楼主(2025-04-06):
平时老人在家,我周末才回去,电话也不是天天打,想在客厅角落顶上装一路监控随时在手机上看一下动静。
之前装修客厅进门口顶上预留了带电源线的网线,现在我就是想买块录像机主板,插一块500G的笔记本硬盘,放到弱电箱里隐藏起来,门口顶上就一个吸顶的摄像头露出来。弱电箱内光猫、路由器、录像机主板、摄像头就用一块12V 4.2A的开关电源集中供电了。
那么问题来了,关于网络录像机我是一点不懂,比如我买了下面这块板,我得配什么吸顶摄像头?我如何连网实现在手机上看监控?希望论坛兄弟指点一下

网友A:
买个运营商的摄像头,一个月30多块钱吧,有问题打电话上门服务...

二○二五年四月六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运营商的摄像头,一个月30多块钱吧,有问题打电话上门服务...

一个月30,一年就300多了,费用不低。

网友B:
方案一,现在移动联通或者电信都是送宽带的,还有送摄像头的套餐,可以找他们问问。
方案2。我家里用的就是独立网络摄像头加内存卡,可以对话,不是仓库或者户外需要长时间录像的话,建议你也这样搞,非常简单,几个摄像头用app加入就行了,不需要交换机。
方案3。你买的主板之后还需要买一个硬盘,买摄像头,还要买交换机,搞起来很麻烦,反正我是不会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案一,现在移动联通或者电信都是送宽带的,还有送摄像头的套餐,可以找他们问问。
方案2。我家里用的就是 ...

方案1,运营商的费用高,比如电信是39一个月,长期用不划算;
方案2,加内存卡那种摄像头以前用过,以前用过不好用而且不好看,不想装那种,而且5V供电不好弄。我就想装一个室内那种海康半球机,好看一点。
方案3,硬盘和交换机我手上有,特别是笔记本硬盘500G随时都有,也不考虑寿命,长期使用我指望它用一年两年的我又换一个就是。
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连接

网友C:
电信装宽大,直接给送网络摄像头,自己下载APP搞监控油香不花钱。

网友D:
家用买萤石插内存卡可以了,旋转就买C6的,不转就H3,如果方便拉网线那就拉网线装有线的稳定 就是成本高  因为多了录像机 硬盘,你买那个老古董录像机 264的,丢了吧,买7808NB-Q1的 或者F1 K1 的都行,N后面不带B的都是老古董264编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信装宽大,直接给送网络摄像头,自己下载APP搞监控油香不花钱。

我不知道你们的电信为什么那么良心,我电信199套餐从2020年8月用到上个月,用了快5年,期间找电信问过两次装监控,都是回复没有免费的,要我交钱使用。3月底因其它原因我一直投诉电信,4月开始费用给我降到169一个月。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案1,运营商的费用高,比如电信是39一个月,长期用不划算;
方案2,加内存卡那种摄像头以前用过,以前 ...

不喜欢运营商和插卡机可以考虑下面方案
图上那款录像机主板最大支持4路1080p h264的摄像头 想要美观买几个二手的半球 两百万像素的 海康或者支持onvif协议的都可以 30-40左右 连接也简单 摄像头和录像机接到同一局域网  录像机接显示器进行调试 摄像头和录像机路由器在同一网段 能互通 手机萤石云app扫屏幕二维码或序列号注册添加 添加后去掉显示器装回弱电箱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用买萤石插内存卡可以了,旋转就买C6的,不转就H3,如果方便拉网线那就拉网线装有线的稳定 就是成本高   ...

感谢回复 ,我去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运营商的摄像头,一个月30多块钱吧,有问题打电话上门服务...

我跟你的情况一样,我买的一个双头摄像头(一个拍摄固定位置,一个可以360度旋转拍摄),使用的是重庆有线附送的20M无线网络(有线费用360元/年,老人看电视本身必配),插32G存储卡可以多天回放。另外,家里还配了一个小度智慧屏,也使用该网络,可以随时视频通话。
关于摄像头的网络,可以考虑:
1、家里有WIFI的,使用家里的WIFI。若有线电视附送了网络,也可以使用它。
2、如果没有WIFI,看你使用的手机卡是哪家运营商,去加一张副卡(副卡月租3-10元),插摄像头中(要购买插电话卡那种摄像头)。
3、如果家里没有网络,也可以考虑买一个三网合一的随身wifi无线网络设备,费用较低,随充随用。
4、现在网上已经有直接上在灯头上的摄像头卖,你可以查查看。

网友:
我在用萤石的摄像头  除了宽带费和电费  其它的没用

在以前的筒头位置安装上去 角度好的很

网友:
录像机主板和硬盘放弱电箱,路由器有多余的接口,就把主板网线和摄像头网线插路由器上,如果弱电箱在电视柜就利用电视机做显示器用

网友:
首先是主板电源

网友:
wifi或者4G摄像头?

网友:
乐橙有 永久免流量4G摄像头

有无线  就装个 ;乐橙   小米 ,   APP看  一分钱不花 ……

网友:
买个wifi版的带SD卡存储的云台摄像头就够了,我家里就这样,只要有wifi,就能远程看,有SD卡,可以回看最近几天的录像(一般设置为移动侦测录像),例如 威视达康 CS49

网友:
想省钱就买一个二手的可以旋转电信摄像头,安装小翼管家APP,插上内存卡,有网络就能用,可以对讲可以查看录像。摄像头二手的三十多,新的一百多。

网友:
推荐用小米,上米家APP,简单的不敢相信

网友:
看看我老家的监控,全部海康器材,已用了近8年。不用自带的萤石APP,直接做好域名解析+端口映射,远程浏览器打开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