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给数据线套热缩管分类

楼主(2025-04-06):
家里充电线太多了,不好分类,经常要看接口来区分,突发奇想,可不可以套热缩管,以颜色区分,现在主流是type C,就不分了,其他的,苹果头,安卓口,mini B分三种颜色区分开来,于是就有了手头这一把线,大家平常怎么区分的呢?还是用三合一的那种线?

网友:
还是很好看的

网友:
喜欢哪个颜色就用那个,手头上有什么颜色就用什么颜色。

网友A:
你套热缩管的意义何在? 好看区分? 我的是防接口断

网友B:
标准的 usb 口 、  Type-C 口 、 苹果linghting  ,这三个 应该买多大的 热缩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套热缩管的意义何在? 好看区分? 我的是防接口断

为了区分,不是防止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的 usb 口 、  Type-C 口 、 苹果linghting  ,这三个 应该买多大的 热缩管呢? ...

8mm.10mm都有用的,插头这里的塑料不是标准尺寸,有方的,有椭圆的

网友:
我就两种,手机都是type-C,其余小电器都是Micro口,不需要刻意区分

网友C:
套都套了,往下套一点,省的断线。
话说,这算不算强迫症

网友:
数据线套热缩管分类,自己分类。

网友:
线太多了也是麻烦。

网友:
我的解决方案不一样,我这里只处理了c口线,分为usb2和3,满针c线,emarker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套都套了,往下套一点,省的断线。
话说,这算不算强迫症

我的线从来没有断过啊

网友:
我说个缺点,用一段时间后,这个热缩管就松了。。。会掉。
虽然重新套一个也不是不可以。。。

我现在还是不同类型放不同的磁吸架子上,省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