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铝片上焊接铜 目前看还是难题?

楼主(2025-04-06):
有坛友买了鹿XX的焊铝助焊剂  貌似还是未成功,鹿XX也算是电子工具行业小有名气了

而那种低温焊丝  需要很高温度   适合大件金属焊接,电路板上一般无法承受  否则板子、元件都要烧穿了

看了下网上的帖子  多数成功的例子大多是不锈钢和铁皮

化学方面中国还是弱太多

网友A:
那你可能要上外网去看看了。亚马逊上应该也能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可能要上外网去看看了。亚马逊上应该也能买的吧。

不想多花费  更不会去外面买

需求可以变通,不用铝呗

网友B:
有铜铝复合片      基本没人考虑焊接    直接压在一起了

网友C:
化学方面中国还是弱太多,可别的方面中国也不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铜铝复合片      基本没人考虑焊接    直接压在一起了

需求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化学方面中国还是弱太多,可别的方面中国也不强啊。

粗钢粗铁  搞房地产  还是蛮强的

网友:
只有温度足够高,什么都可以焊。

网友D:
那种铝铜接线端子怎么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需求不一样,

非要焊就摩擦焊 爆炸焊    直接 工厂电池正负极柱就是这么焊出来的   摩擦焊后再数控车铣出需要形状              结实程度比你说焊接好多了       个人需求  可能研发成本都拿不回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种铝铜接线端子怎么连接在一起的?

一头铝一头铜的融的,没缝隙就能避免铝先烂...

二○二五年四月六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要焊就摩擦焊 爆炸焊    直接 工厂电池正负极柱就是这么焊出来的   摩擦焊后再数控车铣出需要形状      ...

茶没想那么遥远,

而且   也不是为了焊接电池极片

网友:
点焊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拿冷压钳直接夹吧。

网友:
还可以用超声波,激光等进行焊接。如果工艺允许,还可以用扩散焊。总之,钱到位问题几乎都可以解决。
焊接在我看来是物理熔融,而不是化学反应。

网友:
厨卫灯的边框是铝合金的,那种是用什么焊接的,就像电焊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要焊就摩擦焊 爆炸焊    直接 工厂电池正负极柱就是这么焊出来的   摩擦焊后再数控车铣出需要形状      ...

还有一种,真空扩散焊,这个可以一次批量焊接多个接头

网友:
铝片铜片多大几个通孔用铜丝铆上

网友:
铝片很难焊,就凭电烙铁而言,是不可能焊上去的,铝线和铜线对绞,烫锡,结果也只是锡化后的铜线把铝线给包在里面了,若反向撕绞,可以把锡化的铜线完整的取下来,铝线完全没黏上去,就是不吃锡,完全不吃,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铝的氧化速度极快,即使是不锈钢,用酸性助焊剂抹一点,烙铁功率大点,一怼上去,也能黏锡,但铝不行,在你助焊剂蒸发的瞬间,就被氧化了。常用的基本都是激光或者超声波,参考电池铝电极转镍的焊法。自己搞的话,可以用铜铝药芯焊丝,当然,缺点就是这种焊丝要喷火枪,高温,焊电池电极就别想了,会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