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里灯泡陆续坏-DIY几个LED铝制灯泡

楼主(2025-04-06):
早前家里买过几个,给爸妈那边的房子用,很耐用,后面偷懒了,就网上随便十多块钱的买(一般用9W和12W的),大部分佛山照明的,这段时间坏了7-8个,时间有的一年不到,这段时间有空,干脆买个套件做几个,把早前买的也一起改改,灯板打算自己打,方便后面随时备用!

买的套件材料

铝制灯体,散热比较好,质量的话跟早期比多少会差点

一些灯头配件,买的选的都晕了,有个尾部28mm忘了买了

这头是32mm的

E27灯头

驱动买的隔离9-12W的

前前后后就这么多

以前的灯板,也都烂了

家里2835的还有上千颗估计,先利用,5730暂时不太够

画板,好几种尺寸

目前用的3种打出来,到货,有个9W-直径50的孔画错了,只能锁2颗螺丝了,也不影响

2835 0.5W 6500K

挤牙膏

放贴片灯珠

请出加热神器,温度210-220把,这玩意不得不说,搞这个真的好用

放铁板烧

全部焊好

驱动这里加个防护,里面高温胶带,外面再一层热缩管

再来组装灯头,这位置做N线把,卡进去然后E27铁头旋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尾部做L,直接钉子铆进去就可以了

小个的灯头买漏了,随手做了几个

一样装好

电木材料应该会比原来的耐用

完了后找个尖的往铁头一圈钉几个点,以防铁头跑出来

导热硅脂必须要有

贴上,把线焊好

螺丝默认回来的通孔用的自攻螺丝,我全给改机攻螺丝,同时加绝缘垫

组装好

灯体基本上完成了,9W-直径50的只能锁2颗螺丝有木有哈哈,失误失误

通电试一下,点亮没问题,无频闪

买的驱动电流大概270ma

9W能达到

12W的差点意思,不是太多,没啥影响

灯罩特意买的两种,磨砂和奶白,具体得日后用看看效果

这下可以用很久了

end 谢谢收看

网友A:
服了

楼主手搓灯泡

网友B:
现在的产品,一言难尽............

网友C:
自造灯泡,灯珠是高显色的话还是不错的,比买的好多了

网友:
这种套件多少钱一套?
网上买的驱动板电流普遍小20%左右,而且不耐用。

网友:
一直想画这种风格走线的板子未果,楼主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D:
楼主好手艺,佩服了!

网友:
件多动手能力强

网友E:
太牛了,10年用不坏的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服了

楼主手搓灯泡

自己做的干净,卫生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产品,一言难尽............

没办法,热量没地方跑,散热是硬伤,只能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造灯泡,灯珠是高显色的话还是不错的,比买的好多了

买的时候标称是,也还好,别的地方用的挺多的,一切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手艺,佩服了!

闲暇时间折腾,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厉害,这种灯都自己做了,服了

网友:
大工程,,我也买了几百元灯板跟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牛了,10年用不坏的灯。

希望如此吧,旧的有两个超过10年了,这个现在就算坏了也不怕,有备件,几分钟能解决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

同一家哈哈,这个别的没啥说,这个硅胶线感觉不行,跟手上的硅胶线对比了一下感觉不太好

网友:
磨砂和奶白,出光有啥不同?

网友:
与我10年前手搓的方式类似,使用铝壳散热器是必须的,可大大增加灯泡寿命,铝基灯板反面涂些导热脂好处多多。
不过我是改造了一下隔离驱动电路,包括一、二次侧更换成了红宝石电容,增加了RCD吸收电路,增加了输入侧功率NTC,保险丝,压敏电阻,X1电容。增加了一、二次侧之间的Y电容。匹配恒流电流,即根据芯片数据手册,改变编程电阻阻值,从而获得合适的恒流电流。
通过上述措施,10年来,家中所有手搓的灯泡没有一个损坏,都正常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