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奇瑞瑞虎7的胎压传感器

楼主(2025-04-06):
奇瑞瑞虎7,18款原车的胎压传感器。
下面开始:
隐约可见电池,说明没封胶,后面会容易很多

继续拆,螺丝打了螺丝胶,拧着有点费力,不过还是可以拧下来的

用小刀慢慢切开,中间有胶,像是那种PVC胶水

电池型号2032W,翘到这样就可以换电池了
拆的这个是我备胎上的(网上收的原车胎+毂做备胎),一直没用过。7年了,还有3.0X的电压,我车上的4个不知道电压还剩多少,应该是比这个会低一点

总重量9g

网友:
还带电池,第一次见

网友A:
原车的基本3年寿命 后换搞个大点儿的

网友B:
有没有厂家设计成用震动发电储能代替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车的基本3年寿命 后换搞个大点儿的

不会的,我的已经7年了,这个也是7年了,不过一直在备胎上,没工作,测了电压还有3.0X V
我觉得原车电池应该能顶10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厂家设计成用震动发电储能代替电池

看螺丝胶就知道了, 厂家是不允许这玩意在里面震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的,我的已经7年了,这个也是7年了,不过一直在备胎上,没工作,测了电压还有3.0X V
我觉得原车电池应 ...

你这个电池给力   或者说 你的公里数跑的少, 运动的时候才会被激活,不动的时候大多数都是在休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池给力   或者说 你的公里数跑的少, 运动的时候才会被激活,不动的时候大多数都是在休眠
...

是的,这个传感器必须开起来一段时间才工作,车机上才显示胎压
电池应该是日本的某个牌子,上面没写,只写了made in Japan
应该能用个10年,等电池没电的时候,也就该换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传感器必须开起来一段时间才工作,车机上才显示胎压
电池应该是日本的某个牌子,上面没写,只 ...

maxwell  村田  松下 sony  也就这几家了

网友:
5楼的想法不错,可以众筹经费立项。

网友:
我车上的原车胎压传感器也六年了,不知道还能用多久

网友:
这个电池是很耐用的

网友:
内置的,换电池继续使用。哈哈。

网友:
松下的电池还是不错的。轮胎里面的电池如果要换的话尽量换宽温电池。

网友C:
虎7 已经一个胎压不准了,16年款。

网友:
没见过  长见识了  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虎7 已经一个胎压不准了,16年款。

16款,是换电池还是换车?可以做一个选择了

网友:
这个电池给力

网友:
这玩意我也有一个,一直在家里放着

网友:
我上部车,去年卖的时候,已经11年了,原厂胎压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