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cpu散热风扇4线台达了解一下

楼主(2025-04-06):
看起来不像原装,但好歹便宜才1元,所幸撸2只看看,这就尴尬了,要看电路必须得破拆,原装有个驱动芯片应该是LB11961或者11967 但这个感觉没有芯片啊,那它怎么实现转速和调速呢,

不出大家所料,它真的断了,不带丝丝留念的断了,断得还很干脆利落,干干净净的,给我后续打点胶还能用吧,

其实我就想知道它的芯片是什么样的,知道它假,但能用不是,

芯片来了它真的来了,最后一图,来呀,大家来查查这个6脚芯片是什么型号,查到有奖哟,
丝印是1588LA 423A sot23-6  初步分析是内置霍尔的驱动芯片,3/4脚接线圈,2脚地6脚电源 1脚接F线黄色 5脚通过100Ω电阻接蓝色线

楼主:
芯片我大概率找到了,算类似吧,功能和引脚排列都一样,
补充图 远翔的FD125KF 感觉这芯片还是强大,

网友:
能用就好,反正便宜

网友:
两块标签,明显假货

网友:
最后一图,是不是有个六脚芯片?

网友:
这能是真的?

网友:
原装的一般还有一块电路板上面还有不少电子元件。

网友:
看起来像是假货。。。。谢谢分享

网友:
标签两层,呵呵。

网友:
标签是个签中签啊

网友:
以前碰到这种导线明显太粗的都是假货,拆开一看也都没有滚珠轴承

网友:
台达不出油轴扇子吧,一般都是滚珠的,外框PBT,你这个都不是,假

网友A:
虽然是假货,但是价格便宜啊。

网友:
插电能转就行

网友:
假货的,真的绝对是双滚珠轴承的!

网友:
如真包换的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是假货,但是价格便宜啊。

对啊,况且也有调速功能,坏了扔了就是,还有啥好说的

网友B:
铜线还是铝线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线还是铝线来的?

刮了,没看见铝白

网友:
AB胶粘上应该还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