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普彩电力监测仪坏了,求助各位可知道图中的稳压管电压是多少

楼主(2025-04-06):
用了几年的普彩电力监测仪坏了,检测到稳压管坏了,可是不知道耐压多少,有大神知道或者研究过这个监测仪的电路的没有。帮忙看看是多少v的

网友:
猜:不是3.3V就是5V

网友:
能不能先试试3.3v的,不正常的话,再试试5v的?

网友A:
是9.1V的稳压二极管:
给普彩接线式电力监测仪更换背光(PUUCAI P06S-20)
看15楼的回复。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可能9V,反正不可能大于,也不会低于5V的,换之前检查一下那个CBB大电容,是不是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可能9V,反正不可能大于,也不会低于5V的,换之前检查一下那个CBB大电容,是不是失效了。 ...

大电容刚换的新的

网友:
看旁边的电容耐压有可能是5伏的

网友:
阻容降压的稳压管坏,说明它承受了不能承受之重啊,换个1W的。

网友C:
不经用是么,居然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9.1V的稳压二极管:
给普彩接线式电力监测仪更换背光(PUUCAI P06S-20)
看15楼的回复。 ...

楼主收集资料很用心啊!这里的稳压值没必要那么精确,9V的就行。

网友D:
看到旁边有一个U1芯片7533-1,你看看阻容降压输出是否全部去了U1输入,如果是,则D2可选用5—9V的稳压值,但又看到旁边的一个贴片电容耐压是10V的,9V也有点大。或不插AC220V,在D2处接入DC5V,注意正负极,绝对不能接反,看看能不能点亮和正常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旁边有一个U1芯片7533-1,你看看阻容降压输出是否全部去了U1输入,如果是,则D2可选用5—9V的稳压值, ...

明天下单9v的试试,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经用是么,居然坏了。

我也没想到,仪表类的竟然这样不经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下单9v的试试,谢谢你

U1是3.3V输出的LDO,给后级芯片等供电。看图C7好像是用于3.3V输出的(图有点看不清楚),这样C7 10V耐压就足够了。

网友:
用几只三点几伏到九伏稳压管依次试一下,电压从小到大。

网友:
用个可调电源从1.5v开始慢慢往上调呗

楼主:
在天猫下单了20个9.1v稳压管,今天到货了,拿到后晚上就换上了,接通电源的那一刻,屏幕亮了。谢谢大家的帮助,万分感谢

楼主:
用福气红包两元抵扣后零元购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