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制作失败的点焊机变压器别扔,有大用处

楼主(2025-04-06):
      这标题的画风,有点短视频播主那味儿,但咱这不是标题党,咱有货,如图

   话说修过燃气灶的都知道,接水盘那里的螺丝常经受高温和溢锅汤水的洗礼,很容易锈住。这不,修家里的燃气灶剩一个螺丝死活拆不下来,就想到了这玩意,找原来的粗铜线绕上,插电杵螺丝上,滋~~,螺丝冒烟,发红了,等冷却,再用手上最贵的螺丝刀使劲一拧,竟然动了。网上有焊个螺帽拆螺丝的,其原理不只是焊了个螺帽,同时也是在焊螺帽的过程中螺丝被加热,铁锈烧松了。
    这个变压器,本来也计划做点焊机的,试了发现功率不够,这铁芯照公式做标准变压器也就300瓦水平,原边直阻3.4Ω,孔洞也小,预估就算重绕原边做出来也就能点个镀镍,就放弃这个了,在另一个1KW的铁芯上搞了
     至于防止燃气灶螺丝再锈住,我初步的办法是用聚酰亚胺胶带剪一片先放螺丝眼里,再上螺丝,把胶带挤在一侧,想法是到时候就算锈住了,不会锈一整圈,不知道效果会如何

网友:
有个东西叫“高温防卡铜膏”完美解决你的顾虑。

网友:
锈死再简单重复一次就是。

网友:
不错的想法可惜好多都有角磨机切螺丝

网友A:
谢谢分享。既然是家里的,就换成316不锈钢的螺丝,就不会锈死了。而且也没多少钱。

楼主:
   当初换的304,小看这里铁锈的威力了

网友:
创意不错,值得表扬

网友B:
通电加热也能松解锈死的螺丝,奇怪的技能又增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电加热也能松解锈死的螺丝,奇怪的技能又增加了

有柴油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初换的304,小看这里铁锈的威力了

加点机油,上螺丝上紧后再松半圈,每年不定时拆装一下,再也不为拆不下来发愁喽!

网友:
思路不错,就是大线圈不好找。

网友(2025-06-24):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既然是家里的,就换成316不锈钢的螺丝,就不会锈死了。而且也没多少钱。 ...

不锈钢材质的螺丝拧紧了更难拆

网友:
那螺丝我用冲击批能拆,拆过后不上紧就行

网友:
WD40申请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