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种脱毛仪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5-04-06):
刚刚在数码交易区看到的,好奇这玩意到底能不能脱毛?貌似里面一个变压器,那个大方块不知道是什么高科技?

网友A:
是个大号相机闪光灯原理。脱完确实没毛了,,但是毛孔不知道咋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个大号相机闪光灯原理。脱完确实没毛了,,但是毛孔不知道咋整

效果不错啊,以后还会再长出来吗?想买一个把下面的毛给脱了

网友B: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zRZFYEEwa
拆先生拆过,评论区是这么说的:
“家用激光脱毛
主要特定波长的光 让黑色吸收 能量转化为热量聚集在毛囊 烫死毛囊 让毛不再生长
需要刮掉皮肤外长的部分 否则一根毛加热融化在皮肤上会烫出一条沟
原理糙一点 但是很管用”

网友:
仪器脱毛多半就是所谓的光子脱毛,就是激光。

网友C:
原理就是燎猪毛,杀猪佬用火,这个是激光

网友:
激光真的能杀死毛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zRZFYEEwa
拆先生拆过,评论区是这么说的:
“家用激光脱毛

有没有其他副作用,伤不伤皮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理就是燎猪毛,杀猪佬用火,这个是激光

吃狗肉,刮毛之后再烤焦外皮,是否同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效果不错啊,以后还会再长出来吗?想买一个把下面的毛给脱了

下面的毛是指腿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面的毛是指腿毛吗?

当然是指脚底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面的毛是指腿毛吗?

男生没必要脱腿毛吧

网友E:
    毛囊熟了之后怎么办?需要挖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毛囊熟了之后怎么办?需要挖出来吗?

孜然说那都不是事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果不错啊,以后还会再长出来吗?想买一个把下面的毛给脱了

会。只会减慢速度而已

网友:
绿猪你拍一个拆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