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坛友燃气热水器的风机怎么拆?

楼主(2025-04-06):
上次想法是用米家控制,测试了一把。我的设想,可以实现。

上次帖子地址燃气热水器拆开研究了下,想改装两个地方

今天来安装呢,发现风机叶轮里面有一层厚厚的油垢,大概2-3毫米,想把风机拆下来清洗呢,结果反面还有螺丝,暂时没有拆热水器,就从进风口里面喷了点清洗剂简单洗了洗。拆风机需要把整个燃烧系统拆下来吗?

现在又多了个疑问,它怎么用一个盖板盖住进风口,直接用一个小功率风机不是更省成本吗?难道是发货到不同地区的热水器,需要调节的进风量不一样,因为海拔高低不同,空气氧气含量不一样?

网友:
这个做好标记,围绕风机见螺丝就拆

网友:
这玩意尽量别动,能用就别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了,记住能用就别动,

网友:
简单洗洗算了,乱动怕出问题

网友:
要把周围螺丝都拆了才行吧

网友:
能用就别动

网友:
拆风机需要把整个燃烧系统拆下来

网友:
进风口居然是这样的,还有开度调节

网友:
能率的拆过,不需要拆燃烧室,固定风扇的螺丝拆了就可以了。燃气热水器脏主要是燃烧室里的积碳,普通人很难搞。

网友:
估计热水器寿命少三年,经过楼主折腾

网友:
乱动会出问题

网友:
全部要拆解才能更换或清洗

网友:
用就别动,真是如此,以前拆了一个风机,直接就挂了

网友:
调节风量适应不同地区,比如高原就要最大风量。。。。谢谢分享

网友:
-------“现在又多了个疑问,它怎么用一个盖板盖住进风口,---------”,这是个风机下置式热水器,设计挡板的作用是方便于后期调试,确保燃烧效能最好。您可以试着调整一下挡板的开度,找到一个适合你改造的位置!不过建议先思后行,安全第一!

网友:
没什么问题还是别弄了。

网友:
没事别瞎折腾

网友:
燃气热水器的风机设计在最底层,几乎要把整个燃气热水器拆完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