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已过时的电子狗雷达天线拆解

楼主(2025-04-06):
收拾老家的东西发现个电子狗,以前没研究过

先看看天线外观

拆开看下内部天线构造

查了下电子狗的原理

测速设备(如雷达测速仪)通过发射特定频段的电磁波(如X波段、K波段、Ka波段)或激光束来测量车辆速度。电子狗内置的雷达探测器通过接收这些信号并分析其频率特征,判断附近是否有测速设备工作。

网友A:
现在用啥测速???

网友:
好狗好狗

网友:
对付流动测速好像有点效果

网友:
的确过时了

网友:
现在没人用这东西了,在GPS导航没发展起来前挺流行的。

网友:
流动测速好像有点效果

网友:
原来还买过2个,用了一段时间都开始乱叫了,只好卸下来了。

网友:
我家也有一个,现在也都吃灰了,流动测速现在很少了,几乎都是区间测速

网友:
电子狗基本没有用了,看看零件还能利用的吗?

网友:
相当年开车总被超速罚款,电子狗销量大,现在用处少了。

网友:
现在被手机导航 淘汰了

网友:
现在没什么用了

网友:
拆过,收藏起来

网友:
现在都是固定测速加区间测速了,上高速就老老实实的跑吧

网友:
好多次开车走高速去湖南,一般刚过“湖南欢迎您”,路边就有jc架设流动测速机器扫面每辆路过的车辆,感觉好亲切。

网友:
当年的高科技。

网友:
这种现在不让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啥测速???

现在都是区间测速,两个摄像头计算时间差,算出速度

网友:
现在都是区间测速了,再说导航把测速点、堵车点说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