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永速X8直流变频台扇加装电池

楼主(2025-04-07):
永速X8已经到时好几天了,加装电池的材料也备好了,今天给风扇加装电池

其他开箱和拆解之类的坛里有很多了就不发这些了,主要是X8改电池和去年立式的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主要发一下不同的地方给想改的朋友参考一下:
X8有个R3电阻的空位,我看过电池版的,上面应该是个1004的贴片电阻(比较模糊,看不是很清楚)也就是1mΩ
花了一块多在淘宝上买了这一堆,然后焊上去

电池是2并3串,安装在这个位置刚好,电池版的也是2并3串

之前看有人说装电池后待机电流过高,而且我也不希望一插上电源就给电池充电
于是直接装个开关来控制电池的连接

把开关装后面

我测试过如果R3电阻不接的话显示屏上是不会显示电池电量的,如果直接短接的话不管电量多少都是显示100
接了1mΩ电阻就能正常显示电量了

好了,就那么多,祝大家折腾愉快

网友:
加,肯定要加

网友:
加了电池寿命更长久

网友A:
风扇功率大,能用多长时间?还是这电池只给遥控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功率大,能用多长时间?还是这电池只给遥控用

风扇功率很多人测过了,1档就2瓦左右,12档也只有10多瓦;像我这个电池组是50瓦时左右的,能用挺久了

网友:
这手艺,牛。看起来像原装的。

网友:
少年强,则国强

网友:
楼主折腾的不错,2并3串6档能用我久?

网友:
还是得多折腾,才能知道更多

楼主:
6档功率在6瓦左右,我的电池大概在50瓦时,大概能用8小时;续航得看你用的电池容量

网友:
风扇加装电池用着方 便

网友:
不错,准备抄作业。风扇我也买了,拼多多55块钱,再返3块,算下来52块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丑。

网友:
还是中意能连WiFi的。

网友:
不知道原板子对外加电池充电,是否给力。

网友:
挺好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就那么多,祝大家折腾愉快

网友:
要不是外壳太次了,也弄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