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嘉立创被删帖的这个numlock指示灯的项目有人保存过吗?求分享

楼主(2025-04-07):
之前为了做这个买过单片机,他用的stm32f402还算是成本小贵一点的.
这个月想做pcb,结果打开收藏夹的连接一看已经被夹了.......

我不知道原作者来不来数码之家,还能不能重新发一次?又或者以前有没有人保存过这个项目?
这种项目用搜索引擎搜,好像国外也没人做过类似的,只此一家.
用搜索引擎还能搜到这个帖子但打不开.

网友:
现在的电脑确实是这样,能省则省

网友A:
stm32的usbhid例程改改就行,应该没啥难度

网友B:
这个是硬件自动读取的么?还是要额外运行一个软件?

网友:
何必自己做,找个键盘,抠出芯片放进合适的盒子或者优盘壳子里。

网友C:
可以纯软件实现,hook一下,只处理此键值。

网友:
立创EDA挺好学的,可以自己打

网友D:
这作者B站好像有账号,可以私信试试,另外退而求其次的软件办法可以用 InputTip: 一个输入法状态实时提示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的usbhid例程改改就行,应该没啥难度

就因为不会写才用人家现成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硬件自动读取的么?还是要额外运行一个软件?

对,插上就能用也不需要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纯软件实现,hook一下,只处理此键值。

就需要硬件的,软件的只能显示在系统桌面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作者B站好像有账号,可以私信试试,另外退而求其次的软件办法可以用 InputTip: 一个输入法状态实时提示工 ...

求作者在b站的ID?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作者在b站的ID?

没猜错的话ID应该是 “ALOP辅助全关”,猜错了的话就是猜错了

网友:
这种外壳感觉挺好的,不知道哪有新的卖?网上好像只有一些废弃的拿来改

网友:
这种的推荐用ch552e,记得几毛钱的成本,直接枚举成键盘就行,另外eda上没了一般不是删了,是稍微有改动就直接待审核了,得重新提交审核才能上,属于eda版本管理的一个坑,一直说调整也没调整,直接找作者私信,一般看到了会回复的

网友:
真有这个需求的话我会直接写个pc端小软件,直接在屏幕某个位置显示numlock状态,然后开机自动启动,而不是挂个usb灯平白无故占用一个usb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需要硬件的,软件的只能显示在系统桌面占地方。

软件能获取 ,转硬件,好像不是太难。

网友:
电脑上的主板基本上都自带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