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海鑫格杂牌4G球机

楼主(2025-04-07):
19年500买的,当时主流品牌厂家没有在网购平台卖4G摄像头,我就选中这货,名叫海鑫格,我现在都想不通我当时为啥买这杂牌的电子垃圾,参数虚标,客服人员技术超水,还有夜视不断开关补光灯各种小问题。

白天室外一遍白茫茫,室内一团酒红色,晚上打开补光灯才正常。换过电源线也不行,不知那里出问题。
拆,顺便问些问题

中兴4G模块,两个天线竟然是真的(不少杂牌假天线)竟然有micro usb口,这个口是不是可以用5V1A数据线来供电,是不是可以个现成4G无线路由器。

主控芯片是gk7102-A,低端

这个我搞不清楚,中间电路板,上接4G,下接主控板

网友A:
建议先找原厂家维修,第二是找坛里大神,那种可以维修摄像头的专业人士;三是直接扔掉买个新的品牌货,售后服务良好的那种摄像头。

网友B:
滤光片切换坏了吧

网友:
成像有种恐怖片的效果

网友:
果断扔掉换新,现在品牌摄像头也不贵。

网友:
19年500,现在自带无限流量品牌摄像头,还能有好多找头哎

网友:
好用吗?   质量如何

网友C:
2019年,用到现在,也值了。寿命到了,App还能用,服务器还在,还能找到客服,也算良心了。
发红,红外切换的滤色片不动作了,插电的时候有没有听到咔嚓声
要么就是感光元件老化了

网友:
还是买海康的吧,耐用,不要买家用的型号就行。

网友:
你这个是IR-CUT电路出问题了吧,切换红外滤光片的机械结构也有可能出问题了,,,它实际上是个微型电机驱动的,可以通电试试看能不能正常切换。、

网友:
服务器能用到现在,已经是非常良心了。

网友:
也该换了,省心

网友:
感觉是红外滤光片不切换的问题

网友D:
寄回厂家维修啊。

网友E:
现在的球机比较以前的精简了许多,性能却提升了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寄回厂家维修啊。

估计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19年,用到现在,也值了。寿命到了,App还能用,服务器还在,还能找到客服,也算良心了。
发红,红外切换 ...

没有用到现在。用二年就有问题放着吃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找原厂家维修,第二是找坛里大神,那种可以维修摄像头的专业人士;三是直接扔掉买个新的品牌货,售后 ...

第二三好。第一算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球机比较以前的精简了许多,性能却提升了更多。

那这杂牌货用料不咋样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滤光片切换坏了吧

这东西坏了,白天室外也不会白茫茫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