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记录一次星际魔盒一代主板改硬盘盒

楼主(2025-04-07):
手头上有一块被玩挂的魔盒一代主板,每次启动都需要用工具修复引导才能正常进入系统,已经废了只有榨取最后利用价值:拆核心板飞出usb3.0当usb转sata使用

话不多说,先看看成品效果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主板的基本定义,该主板采用asm1074芯片扩展4个usb3.0,两个接口转sata,两个扩展出usb3.0
由此可知只要找到这个芯片的输入引脚就可以进行改造

先来看看该芯片的引脚图

由此可以知道芯片72、73、75、76是usb3.0引脚
根据芯片走线找到对应引脚,将对应的数据线接上接口即可,usb3.0比较容易受干扰影响,数据线尽可能等长双绞线而且做好屏蔽,正常可以不用焊接usb2.0白绿线,如果要用在usb2.0设备上或者刷sata芯片的固件那就要焊上,最后usb3.0能用了,但是机箱风扇无法启动,可以通过图示将右边的5v跟风扇控制脚短接即可启动风扇

以上就是本次记录的所有内容,如有不正确的地方欢迎大佬们纠正,谢谢各位看官
在此感谢提供图纸的大佬:@liweiqiang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4536-1-1.html

以下是相关文件的下载:

网友:
挺好,能再次利用就行,

网友:
腻害了,支持一下。

网友:
坛子里面真是大佬一堆堆啊,这活儿也是自己能干的了的?

网友:
废物利用不错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挺好,废物利用,榨干最后的价值。

网友:
折腾的好!
我也喜欢折腾,不过没有楼主的本事
感谢分享

网友:
路过~点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厉害了。我也有一张这样的板子。没想到还能这样用。

网友(2025-06-24):
楼主真是太厉害了变废为宝呀

网友:
就是不能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