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分享个手机待机节电神器 EnforceDoze.apk

楼主(2025-04-07):
EnforceDoze.apk,手机待机息屏后,强制手机进入深度打吨模式

https://github.com/farfromrefug/EnforceDoze/releases

网友:
你永远唤不醒一个深度打吨模式的手机

网友:
值得拥有,功能比关机强。

网友:
我是直接把手机设置为节电模式。

网友:
这东西怎么打盹?

网友A:
还有这这种模式,打盹,第一次听说,就怕打盹就睡着了,睡着了就醒不过来了,错过好多信息或者美女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这种模式,打盹,第一次听说,就怕打盹就睡着了,睡着了就醒不过来了,错过好多信息或者美女电话。 ...

里面有独立设置項目,
可设定  wifi 或 数据网络,
是否要进入打盹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里面有独立设置項目,
可设定  wifi 或 数据网络,
是否要进入打盹状态。

谢谢分享,还是英文的,老外的APP不敢用,国内的很多APP,都是盗窃个人信息的,那还敢用外国鸟的。

网友:
E文的???还是手机自带的吧。

网友B:
大佬 求一个这个驱动 你还有吗 他发的度盘过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 求一个这个驱动 你还有吗 他发的度盘过期了

全网找都找不到一个能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大佬 求一个这个驱动 你还有吗 他发的度盘过期了

chromebook13g1那个声卡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还是英文的,老外的APP不敢用,国内的很多APP,都是盗窃个人信息的,那还敢用外国鸟的。 ...

这个是开源,应该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romebook13g1那个声卡驱动

Hp Chromebook13 g1 - win driver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rlIcMge_0eE9xM6MKSzj0g?pwd=ju48 提取码: ju48

网友B:
引用 楼主:
Hp Chromebook13 g1 - win driver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rlIcMge_0eE9xM6MKSzj0g?pwd=ju48 提 ...

ok 谢谢大佬,搞这个是不是要刷rom 我打开高级选项设置那里只有一个uefi固件 没有强制驱动签名 是固件的原因吗

网友:
和关机有多少 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ok 谢谢大佬,搞这个是不是要刷rom 我打开高级选项设置那里只有一个uefi固件 没有强制驱动签名 是固件的 ...

你的 chromebook  ,
现在是安装了什么的系统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 chromebook  ,
现在是安装了什么的系统 ?

安装的是windows11精简版,因为只有32g存储空间,是系统的原因吗,你们用的都是什么镜像,现在在怀疑是精简版的问题。

网友:
本来我是想老机器装个养老系统,但是找不到带启动设置的精简版,现在准备装原版系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 chromebook  ,
现在是安装了什么的系统 ?

现在装了ltsc2019的win10 高级选项还是只要一个uefi固件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