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纯小白,求方案指导,2246en+TH58TFT0EFLBA8H

楼主(2025-04-07):
纯纯第一次手搓SSD的小白,希望大家多给出出主意,多多指点。
第一个问题,请教这个板子能不能上 这个芯片,这是关键。
准备是8个都贴上,
第二问题,这8个都要贴在什么位置,因为板子上有16个空位,还有缓存要不把原来板子上自带的吹掉,换成这个拆下来的。
第三个问题,跳线一类的有什么改动吗?
第四,推荐那个版本的开卡工具?

颗粒上的铅笔字是903上的测试坏块数。量产后比量产前,显示原厂坏块,都是多8个,没有新增坏块,这个用管吗?

楼主:
补充一张图

网友A:
CE跳线1 3 5 7,土狗跳线1K-10K,缓存换成1G单晶。
贴颗粒按照下表,就是正反面各贴上面4颗。嗯我就知道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跳线1 3 5 7,土狗跳线1K-10K,缓存换成1G单晶。
贴颗粒按照下表,就是正反面各贴上面4颗。嗯我就知道这 ...

你是说按我标红的这个来弄吗?

网友B:
15NM的东芝mlc,假如是没有强迫必须1T的话,拆为两个512的上PS3111,我个人觉得更好些

网友C:
焊功如果也是小白的话建议你放弃。

网友D:
15nm上2246不够稳,可能涨c3,掉速,异常发热等。建议上ps3111或2258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nm上2246不够稳,可能涨c3,掉速,异常发热等。建议上ps3111或2258

手里还有块这个板子,你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功如果也是小白的话建议你放弃。

焊工没问题,现在就是相信自己的焊功,软件真是一知半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按我标红的这个来弄吗?

对,这就是4CE8贴,按照板子上的丝印贴。

网友:
如果我没记错,0DFL/0EFL是2Die/CE,8贴总共就是64Die,2246系列整个盘超过32Die我记得效能反而更低
我更建议分两个上PS3111,每个盘512G,不仅是LDPC纠错,3111内置有个32M的DRAM缓存,配1zMLC性能也比58XT更好点

网友:
这颗粒,上3110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NM的东芝mlc,假如是没有强迫必须1T的话,拆为两个512的上PS3111,我个人觉得更好些 ...

我4片15131都上ps3111了

网友:
手里板子挺多

网友:
实践出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