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荣耀畅玩平板2最小声音太大如何解决办法

楼主(2025-04-07):
荣耀畅玩平板2最小声音太大,晚上用音量特别大,影响别人,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简单,用透明胶将外放喇叭孔贴上,然后用针刺破被堵住的透明胶,逐个试,试到合适声音终止。

网友:
一般手机设置除了总音量外好像还可以单独设置把多媒体音量调低的,不知道平板有没有这功能。

网友:
一楼正解,真要教你拆机改电阻,你也未必能搞定,说不准拆了就坏了

网友:
蓝妖耳机解君愁

网友:
别的厂家不知道,但三星可以用Sound Assistant把音量改成150级调节

网友:
pdd买蓝牙耳机,十几块包邮哈哈

网友:
透明胶是好办法,如果还嫌大,可以在里面垫一层化妆棉。

网友:
2楼的办法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用透明胶将外放喇叭孔贴上,然后用针刺破被堵住的透明胶,逐个试,试到合适声音终止。 ...

就没有什么设置,APP软件之类的解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没有什么设置,APP软件之类的解决吗

没接触过平板电脑,而且华为系荣耀的我不太懂。。因为软件的问题,你又不想自己先去尝试,那就简单粗暴点直接物理改装最直接、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