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请教尼康相机cf卡盖弹簧怎么复位

楼主(2025-04-07):
d3那个按键上面有个盖子,拆下来拨了一下,弹簧好像就松了,现在盖子没弹性了。复位感觉有点找不到北……

网友:
楼下的请回答

网友A:
把弹簧转一圈再安装就蓄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弹簧转一圈再安装就蓄力了

多谢指点!拆下来换个方向?现在是左边短的好像是固定的,不好动,只有右边长点的可以旋转,但叫着劲儿,按不到左边的槽里面去

网友B:
把弹簧长的那端(图片中扭簧的上端)放到铁支架的缺口内。
D3除了太重,其他还算都不错。当然旧时凤凰不如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弹簧长的那端(图片中扭簧的上端)放到铁支架的缺口内。
D3除了太重,其他还算都不错。当然旧时凤凰不如 ...

再谢指点!现在就是劲太大,感觉不好发力,需要拆下来旋转吗?如果是火鸡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谢指点!现在就是劲太大,感觉不好发力,需要拆下来旋转吗?如果是火鸡呢 ...

是的,没有工装夹具比较难装。业余安装注意不要把塑料件的孔扩大开裂了

网友:
去修相机那搞,这些小玩意不懂的越修越糟,我拆过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