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拆一个最近很火的漂移车

楼主(2025-04-07):
最近有大神,自己改装风火轮小车,摆在仪表台上。转弯会自动漂移。

现在有成品了。(只能说义乌强大。)

碳纤维盖

大小对比。

底部一个轴承。

都不需要打孔了。

底座直接跟轴承相连接。

挺丝滑的。(有人说,这个轴承,跟指尖陀螺一个款式。)

小车底部直接注塑一个轴承孔

两个螺丝固定。

引擎盖,直接跟壳体固定。

车轴

这个设计很巧妙,不是上壳体卡住车轴,而是通过底盘卡住四个轮子。

这样子,牺牲了轮子的丝滑。(这个车,只能摆着看。)

拆下来,轮子,跟轮眉是一个卡扣类似的结构。

分件

车壳,用的金属很少。(降低了成本。)

整体零部件。

粘上。

有趣的小玩意。

分享一个车位尺寸图。(有要自建车库的,可以参考。)

网友A:
喜欢车的,可以当个小摆件,收藏正合适,当然可惜是塑料玩意,要是全金属的就好了。还好,那个轴承是金属的,如果就是一个塑料轴和一根塑料棍的话,那就不值得买了。

网友:
车转弯的时候,由于1、轴承非常丝滑,2、且轴承位置在车模前部。造成车模重心在轴承后,故车辆转弯时,车模屁股由于离心力的原因向反方向偏摆。造成楼主称:转弯会自动漂移。当然车模的偏摆角度与速度,与车的转弯的速度及半径有关。

网友:
漂移车看来是靠惯性的

网友:
汽车工作台还是别放这个好!

网友:
漂移车,哈哈,我要gtr

网友:
都是塑料件的,制造成本不高

网友:
惯性漂移,看着还不 错

网友:
这样岂不是把仪表台给刮花了?

网友:
谢谢拆解,原来是这样的构架

网友:
这不是藤原豆腐店那辆么

网友:
车转弯随车动

网友:
原来这玩意

网友:
原帖子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喜欢车的,可以当个小摆件,收藏正合适,当然可惜是塑料玩意,要是全金属的就好了。还好,那个轴承是金属的 ...

汽车仪表台上放的摆件,
都要考虑急刹或气囊,
我以为越轻越安全

网友:
正好最近在玩风火轮。。。。

网友:
开车时在前边甩来甩去,适合年轻人

网友:
还以为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