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个3518快充模块,大家看看那个做工用料好点,

楼主(2025-04-07):
主要电感线圈不一样,一个粗而疏,一个细而密。其他好像大差不差。红线是粗而疏的。白线是细而密的。

我感觉粗而疏的可能质量不好,因为换货过一次。第一次发过来的不能激活快充,卖家非要我退说是都是一样的,我强烈要求换了一个,然后就正常用了。
细而密的那个,拿到手一试就行。
A口充荣耀V20华为协议的超级快充可以激活。不过原机就是22.5w更高级的协议不知道。
C的充荣耀V20和三星zflip4都可以激活pd快充。

网友A:
少而粗的,工作频率会更高,功率会更大(假如能达到电感瓶颈的话,当然两个都超过芯片的最大功率,那就是一样的)

网友:
还真不懂这个

网友:
粗的是单根铜线,细的是两根线并绕的

网友:
这个A口华为协议最多22.5W,我是接12V,

网友B:
细的貌似是双线并绕,电感量应该跟另一个差不多,不过能通过的电流应该比它大。。。。。。发热应该也比那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细的貌似是双线并绕,电感量应该跟另一个差不多,不过能通过的电流应该比它大。。。。。。发热应该也比那个 ...

这个3518号称好像最多能跑到100w功率,但是我目前手机都是20-30w左右,充电过程没有明显发热。。。
不过我单独买了个A口模块,支持qc和华为的,确实也能快充,那个烫的很厉害,加了散热片,散热片摸着烫手,按照那个温度,我估摸有个8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而粗的,工作频率会更高,功率会更大(假如能达到电感瓶颈的话,当然两个都超过芯片的最大功率,那就是一 ...

2个都是3518的模块,功率应该都是一样的,上限是100,好像都限制到65w了。
感觉还挺好用的, 主要便宜,11包邮。用红包后,不要钱。

网友C:
我也买了一个,用联想20V 4.25A的适配器供电,还行吧

网友:
看电路板上的元件都差不多,实际检测一下数值最精确

网友:
做工不错,细线电感是双线并绕

网友:
快充小板看着不 错

网友:
我也买过2个,放车上用。

网友:
测下输出功率,还有电感的发热情况

网友D:
个人认为 左边细的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一个,用联想20V 4.25A的适配器供电,还行吧

我买了某品牌的拆开电源,24v4a,,11.5一个, 买了三四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 左边细的更好。

那我如果还有需要添置,就在第二家买。。

网友E:
看着不错,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不错,多少钱买的?

第一个好像是10.8第二个11。。搜3518就行了,这种最简单的11左右,后面焊接了dc口的贵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