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新买的公牛点烟器GN-U118C因其他线路短路烧了

楼主(2025-04-07):
35元一个,铜壳的,做工很精密,是不是无法修?
这是该点烟器各个侧面的照片:

网友A:
没有保险管的转换器不值得修理,换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保险管的转换器不值得修理,换新的吧。

它的保险是芯片的吧?不该上当买这个

网友:
肯定能修理的哈!

楼主:
下面图片是chatgpt的回复:

楼主:
这是铁硅铝磁环电感,两只脚。

这是共模磁环电感锰锌电感,四只脚。

楼主:
这是贴片电容:

楼主:
元件太密集无法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