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UGIA无线门铃接收器拆解

楼主(2025-04-07):
这是一款AUGIA无线门铃接收器

直接插在插座上使用

侧边的两个按键

取掉顶盖

内边结构比较复杂

转个方向看看

接收器芯片采用AGRRL010

主控芯片采用STM8S003F3Pb

采用13.225MHz晶振

语音芯片采用SXD2012-027B

电源供电部分

三端稳压采用AMS1117

主控板的背面

开关电源功率管采用13003E

10.7MHz滤波器

门铃喇叭为8欧姆0.5W

门铃外壳上的AUGIA标识

网友:
里面看起来还是蛮复杂的!

网友:
电路比较复杂,做工扎实,没有无字芯片,为研究电路工作原理创造了条件,好评!

网友A:
需要定期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定期换电池

内边没有看到电池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