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这种高压电路倍压整流后是负电压输出 能不能改成正电压输出。。

楼主(2025-04-07):
(图片)

网友:
二极管反向安装试下下

网友:
图都看不清,改不了

网友:
倍压整流电路中整流二极管全部反向、可以改变输出极性,但输出电压会改变。估计这里整流之前不是对称波形。

网友:
应用有什么差别?

网友:
不需要改的吧---正与负只是相对的。

网友:
看输出与供电是否隔离了。不隔离改不了。

网友:
把二极管换向看看

网友:
正负只是相对的,你用的时候反着接不就是了。

这明显是升压电路,基本不用考虑正负的。

网友:
把输出端对调就是正输出了,没条件对调就难了~这种高压都是正负不对称脉冲多倍压整流完成的 ,几乎没有改动的可能。

网友:
那个是升压器

网友:
如果是单独的,倒过来不久行了

网友:
直接反接就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