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车骑车总感觉趴着,手腕不舒服,有什么好办法啊

楼主(2025-04-07):
是不是换蝴蝶把能好点?还是换旅行车?

网友A:
直接换成普通自行车龙头。

网友B:
速度上去就舒服了

网友C:
换个把立增高管,弊端是会影响骑姿、时速,可能不适合长途长时间骑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成普通自行车龙头。

山地车换个普通车龙头是不是有点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上去就舒服了

关键我就是通勤啊,速度一般也就15-20 ,最快的时候到20了也感觉没有多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把立增高管,弊端是会影响骑姿、时速,可能不适合长途长时间骑行

增加了一截,大概10cm,感觉还是不太舒服

网友:
通勤就用普通车,赛车才趴着骑

网友:
用燕把或者蝴蝶把吧,这种种车把都能调整的高一些
或者给车把加个把立增高

网友:
把车把调低一点就不会趴着了
不过,风阻会变大

网友D:
很简单吧?反正你又不要求速度,把坐垫直接调节到最低位置,立马就解决你的问题了。
什么都不用换。
距离不长,速度不快,干嘛要用那么高位置的坐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吧?反正你又不要求速度,把坐垫直接调节到最低位置,立马就解决你的问题了。
什么都不用换。
距离不 ...

车座调低了,腿不舒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车座调低了,腿不舒服

如果你想舒服,就骑旅行车,山地车公路车就没你要的舒服。

网友:
换个车吧,通勤的话,整个普通的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想舒服,就骑旅行车,山地车公路车就没你要的舒服。

没骑过旅行车,不知道换旅行车了咋样

网友:
骑行姿势太战斗,重心靠前,手腕受压力大,调下座垫向后,手腕可以减少部压力

网友:
办法很简单,就是把车座调成前高后低,坐上去身体重心后移,体重由车座承担自然就不会累到手腕了,如果车子尺寸准确手可以不扶车把(所谓“甩把”),更没手腕啥事了。
如果车把太低要弯腰去扶,那就拔高即可~这样唯一欠缺就是蹬车力量依赖体重,而不是手脚体重同时作用,所以比赛速度的姿势都是趴在自行车上,而非坐在自行车上。

网友:
有没有随车工具推荐呀?

网友(2025-06-10):
我也是公路车弯把改成蝴蝶把。公路车骑行时要弯腰抬头,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