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 取样电阻是多少?

楼主(2025-04-07):
一个数显电压电流表,电流取样电阻炸了,看看是多少?与某宝上的不一样啊?
像是R001?

宝上的是R018?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R01B?

网友B:
上个0.01欧姆的看看电流误差,可以算出来

网友:
0.001欧姆,1毫欧。

网友C:
看起来似乎是R0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R01B?

不可能是1k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似乎是R010。

会不会是018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0.01欧姆的看看电流误差,可以算出来

有道理,可以考虑

网友:
应该就是18毫欧,立创一找一大堆。

网友:
有可能就是018

网友:
搞个几十毫欧的测已知的电流,再计算看看误差

网友D:
这都是猜?去买东西店家问问,或是看看别人评论区图片,有可能遇到其它买家拍的高清图,不就知道了。

网友:
最后那个数字应该是0,0什么0,050或010都可能,因为我买过十几个这种10A的电流电压表,采样电阻不是5毫欧就是10毫欧,10毫欧居多,你可以试试10毫欧

网友:
R代表小数点,应该是0.018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都是猜?去买东西店家问问,或是看看别人评论区图片,有可能遇到其它买家拍的高清图,不就知道了。 ...

卖家说是4.5毫欧,显然不像

网友D:
我买了几个

网友E:
我家有看了是018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几个

谢谢,应该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有看了是018电阻

谢谢,我就买01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