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原装焊头原来还真不是智商税啊

楼主(2025-04-07):
干烧以后不用用海绵刮半天才能上锡,附对比图
,还是我用的这个国产头太拉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是有道理的...

二○二五年四月七日

网友:
材料科学,不是说说就行的!

网友:
想当年,一个白光络铁才68,一个头子就要30块,据说是合金材料,谁用谁知道

网友:
买二手成色还行的十来块钱一支,,买新的160一支,,还有些300多一支就有点。。。

网友:
焊头是消耗品,有机会几块钱一支就屯点

网友A:
一把烙铁或焊台的核心技术就在烙铁头 。一支优秀的烙铁头应可以使用焊台标识的所有范围的温度 不出现烧死的状况。就像处理器一样  优秀的处理器 不但可以标识频率稳定运行,还可以超频运行。如果一个处理器只敢运行标识频率的一半,标识频率全频运行就死机崩溃。

网友B:
这个我有发言权
我jbc原厂头,jbc国产头,jbc原厂芯套国产头
还有T12原厂头,T12国产头都用过。
最主要区别就是烙铁头吃锡那块,原厂头干烧很久也能吃锡,且不容易烧穿,寿命差不多是国产头的4到5倍。
所以我现在宁愿贵点买原厂头或者原厂二手头

网友:
手边常放个烙铁头复活膏,合算的多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反正我用二手的,随便烧,坏了我就换
至今也才用坏过三四根烙铁头,好用便宜不心疼

网友:
这种东西好坏差距太大了,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网友:
我原来都是靠吃锡保焊头的,白光太小了

网友:
原装的好用

网友:
一团钢丝球解决的问题,搞的像修飞机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把烙铁或焊台的核心技术就在烙铁头 。一支优秀的烙铁头应可以使用焊台标识的所有范围的温度 不出现烧死的 ...

加热心也很关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热心也很关键吧?

可调节温度恒温烙铁加热芯的结构原理很重要 ,搞不清原理  有样学样 搞出来只是能用,但是和好用还有很大的差距。不能调温定功率的烙铁 ,直插的 外热式 内热式 长期工作在高温状态 通常是400度-650度之间 对烙铁头的素质要求就更高。什么外热式不好用 内热式不好用  936不好用  ,温度不敢调太高 太高就容易烧死。那都是没有找到优秀的烙铁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有发言权
我jbc原厂头,jbc国产头,jbc原厂芯套国产头
还有T12原厂头,T12国产头都用过。

正常使用差不多,谁没事干烧啊,毕竟价格摆在那里,国产就20左右

网友:
原装头的确好,当年囤了一堆的二手原装头,一根都用不完,有点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