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简单电子负载电路,请大佬帮忙看看

楼主(2025-04-07):
这是在立创开源广场的电子负载,我复刻了以后,接入可调电源,直接最大电流,没有电压,请大佬帮忙看一下哪里问题

电子负载 - 立创开源硬件平台 (oshwhub.com)

网友A:
哈哈,看着很复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看着很复杂啊

倒也不复杂,没多少元件

网友B:
这图画的,眼花缭乱

网友C:
立创开源广场不是这么好白嫖的 :)  鱼龙混杂

网友:
最烦这种把入门电路整成开源项目的

网友D:
大概率是MOS接反了,断电量一下MOS内部二极管的方向就知道了

网友E:
直接最大电流?
电源已经保护,停止工作,何会来电压、、、、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率是MOS接反了,断电量一下MOS内部二极管的方向就知道了

mos管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最大电流?
电源已经保护,停止工作,何会来电压、、、、鸟?

估计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立创开源广场不是这么好白嫖的 :)  鱼龙混杂

确实,我看这个简单,而且b站有成品视频,以为没问题,结果也翻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画的,眼花缭乱

将就看看

网友F:
要是电流调到最小还这样,那电路就有自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是电流调到最小还这样,那电路就有自激了。

调到多少都满电流

网友:
MOS管质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MOS管质量不行。

优信电子买的,应该还可以

网友H:
最大电流肯定基本短路了,前面基准电压低些,看这个图,最大电流12.5A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大电流肯定基本短路了,前面基准电压低些,看这个图,最大电流12.5A

非常感谢,能够看出上面电路哪里有问题吗?我想在原电路上修改

网友:
R15阻值换大点的吧【100-200k试试】,阻值有些小了,导致取样放大倍数太小,负反馈太深了

网友:
先测量一下各元件是否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