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捡到一个电子烟的部件 拆开看看里面有什么

楼主(2025-04-07):
路边捡到的半个电子烟,只有下半截了。外观很精致。拆开看看里面有什么。

网友:
电池、充电芯片和保护都能利用...

二○二五年四月七日

网友A:
是根据驻极体话筒检测气流声来通电吗

网友:
这种电子烟,是否可以比喻成原来的大烟,福寿膏之类的,毒害我们人群的有害的东西;还是我自己卷的旱烟好,水烟袋一拿,呼噜噜响,小烟一抽赛神仙;千万别抽电子烟。

网友:
这个还有点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根据驻极体话筒检测气流声来通电吗

不管是与不是,我都认为这是个可行的思路

网友B:
电子烟是超声波雾化,还是发热丝直接加热的呢

网友:
电子烟没接触过,有害健康每天倒是抽得不老少

网友:
电池看着还算新

网友:
我也好奇拆了一只,里面电池也嘎了,但是上电300ma,拆了那个像话筒的传感器,就不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烟是超声波雾化,还是发热丝直接加热的呢

拆过的基本都是电热丝,超声波个头和电路基本无法集成到烟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