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洗衣机盖子立不住~拆开看到支撑弹簧着力那个耳朵断掉了

楼主(2025-04-07):
洗衣机盖子老是倒下来,拆开看到支撑弹簧着力那个耳朵断掉了,看来这个塑料耳朵根基太薄弱,吃不了弹簧的强力就断了,用胶粘一下之后还会再断,想着用绳子揽住门板又很麻烦,现在试着胶粘同时添加铁皮和螺栓加强不知咋样?

网友:
修复的不错,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这种工业设计叫 “一旦过保修期就大概率报废”, 类似的还有笔记本电池

网友:
一般的塑料,长期放在外面,时间长了也容易老化

网友:
我感觉你这种修复 可能在不久后的将来又得马上坏

网友:
这种受力集中的部位,基本无法修复

网友:
塑料老化罢了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只是不能拉动内需。

网友A:
还是换个盖子吧,这样修的话用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换个盖子吧,这样修的话用不长。

如果找到盖子自然更好,要是请厂家更换(假设现在还有),那比买整机怕是要贵了。

网友:
修修补补又是三年

网友B:
这边牢固了,另外个耳朵可能断了

网友:
苏联断裂口要烫进去几根铁丝加强,否则还是用不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边牢固了,另外个耳朵可能断了

您真是料事如神~另一面的推动“盖开关的耳朵”早就掉过了~材质选用与结构设计的缺陷~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真是料事如神~另一面的推动“盖开关的耳朵”早就掉过了~材质选用与结构设计的缺陷~ ...

我代表设计师向您保证,已修改此处设计,不信下单瞅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