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小主机太热了,只能立起来

楼主(2025-04-07):
给车间一台设备配的小主机,联想M700tiny,尺寸很小,只有1L,冬天用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现在天气太热了,最近两次死机,手摸上去很烫。
可能是体积太小,热量散不出去,现在立起来可能会好一点,看来还得上塔式主机了。

网友A:
小主机一般散热都不好,可以打开底盖/顶盖,或者加外部的辅助风扇送风/抽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主机一般散热都不好,可以打开底盖/顶盖,或者加外部的辅助风扇送风/抽风 ...

立起来效果也不是太好,手摸起来还是很烫,临时放个风扇吹加强散热,后面准备换大主机

网友:
垃圾想,,,,,对这个牌子都不想说什么,碰都不要碰。

网友:
换带T低功率cpu

网友:
联想ThinkCentre M700 Tiny是一款1升体积的迷你商用台式电脑,以下是其主要参数:
处理器
支持英特尔赛扬、英特尔奔腾或第六代英特尔酷睿™ i3/i5/i7处理器,如酷睿™ i5-6400T(4核心/4线程,基础频率2.2GHz,最大睿频2.8GHz,6MB缓存)、酷睿™ i5-6500T(4核心/4线程,基础频率2.5GHz,最大睿频3.1GHz,6MB缓存)等。

网友:
我用类似的HP DM主机还好啊,死机不至于,看下CPU温度,另外是不是积灰了,要清理下。

网友:
这东西是设计放在办公室用的,
车间环境恶劣,不适合,,要上工控机。

楼主:
好像已经是i5 6440T

网友:
外部的辅助风扇送风/抽风

网友:
换个 苹果  MAC  MINI看看

网友:
只能加风扇了

网友:
感觉小主机就不是适合车间这种地方的。对于车间来说,大机箱和小机箱占的空间问题可以忽略不计,大机箱可以用正常配件,有什么问题都容易获得代换件,散热问题也容易解决。

网友:
加个USB的外置风扇,通风散热

网友:
车间啊,给他开盖上个工业风扇解君愁

网友:
小主机压缩体积相对应带来的就是散热不畅,简易的散热方法一般是打开机箱盖+加个大一点尺寸的USB风扇来主动散热

网友:
给设备用小体积主机?是嫌设备用着太稳定不出问题吗?

网友:
发贴来个图撒 开盖加风扇要好点

网友:
开盖,装个大的铝散热板当上盖。

网友:
如果不嫌吵,加大功率风扇,主动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