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华为500W交换机电源型号是 PAC-500WA-BE

楼主(2025-04-07):
手头有几台华为交换机电源 打算改成0-50V直流可调电源用

这个有两组电压输出
12V   10A     120W
54.5V  7.2A   392W
这个电源功率足够 能满足大部分使用场景 再去买个直流可调降压表头就齐活儿
接下来上片材料到齐就改

强启之后测得的电源极性

网友A:
这电源,除了风噪大,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除了风噪大,没毛病

这个风扇很安静   几乎听不到声音      还有另一款600W的太吵

网友B:
电源带上负载,风扇就狂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带上负载,风扇就狂转

还没带载测试呢   只是给它启动了  有输出空载    回头试试

网友C(2025-05-29):
你好,请问 PAC-500WA-BE怎样脱机启动,谢谢!!

网友D:
短接12V负针和细针区的下排右二针

网友:
我也是买个直流可调降压表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短接12V负针和细针区的下排右二针

非常感谢,昨天回家试了,完美启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 PAC-500WA-BE怎样脱机启动,谢谢!!

直接短路图示的两个位置